外网访问NAS,DMZ、upnp、端口转发,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22-01-22):
最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在外边连接家里的NAS三天两头的出问题,回来我就各种瞎弄,还能好用几天。
光猫和路由器应该设置哪里才是正确的呢?
上网方式:华为8145C光猫,电信运维的朋友帮我整了个公网IP,红米AC2100路由器
光猫拨号,千兆口接路由器

路由器手动设置IP为192.168.1.128,LAN口接千兆交换机
交换机接NAS、电脑等设备,路由器分配Ip192.168.31.X,NAS手动设置并在路由器内绑定192.168.31.186

光猫有DMZ、UPNP、端口转发
路由器也有DMZ、upnp、端口转发
一般正常情况下,需要设置几步就能正常的外网访问呢?

网友:
前面几个不要动,端口转发+去防火墙就行了

其实这几个东西效果差不多的,但傻瓜程度不一样。dmz是直接暴露一个ip的所有端口,nas可以设,但是这样就完全暴露在公网下了,感觉不太安全(这东西看运气的,万一哪天爆个0day漏洞出来被利用了然后中了勒索病毒哭也没用)。
端口转发可以暴露特定的端口。
unpn是应用程序用的和服务器自动完成端口转发设置的

网友:
先把光猫改为桥接模式,路由器负责拨号,所有功能都使用端口转发,不要使用DMZ

网友:
你这个光猫拨号,nat了一次,路由我固件你又nat了一次,相当于开放端口或者dmz在两台设备上都得做同样的操作
建议改成路由拨号,或者光猫拨号的话不知道路由器能不能开成交换机+ap模式

网友:
没有调试经验的话先降低难度:PC接光猫的wifi, 按路由器的说明把端口转发测试通之后再改 光猫桥接和路由器拨号。

网友:
纯粹访问和小文件的话,可以用蒲公英旁路由解决。简单方便。大文件访问就其他方案了

网友(2022-03-08):
这肯定连不了nas呀!
8145c 只做桥接(不要用它拨号),然后ac2100或者某个路由器拨号,然后路由器对应ip设置为192.168.100.1,
路由器的lan口接交换机,下面所有设置均同一网段。
dhcp的分配ip段为 192.168.100.30-192.168.100.200 然后dhcp给某台设备设置静态ip ,比如 设置nas的ip为:192.168.100.4  如果nas是一台windows 就可以给公网ip的端口转发到 192.168.100.4 的3389端口,然后在外面就可以访问家里的机器。

网友:
DMZ到路由器 路由器开启端口转发

网友:
我家是光猫拨号光猫路由开启dzm ip指向第二路由地址。第二路由手动输入转发ip地址和端口号,远程的机器修改3389端口号为其它。 只要远程输入为 ip地址:端口号就能外网访问。
我的第二路由是关闭dhcp功能的,第二路由连接设备都需要手动输入ip地址,所以连WiFi密码都不用设了。后级再带一个客用路由客用开启dhcp,有客来才开启

例  光猫获取外网114.114.114.114   光猫路由地址192.168.1.1   第二路由获取地址192.168.1.254   第二路由地址 123.123.123.1   远程电脑 手动ip123.123.123.2   将此电脑的远程端口3389 改成  12369     在第二路由端口映射中增加一条 ip 123.123.123.2    端口 12369  协议选 all     。第二路由dzm不开,upnp可开可不开。 外网 电脑中输 114.114.114.114:12369  就能访问 内网123.123.123.2 的电脑桌面。

光猫是动态公网ip  故在123.123.123.2的电脑安装第三方远程工具,不知道光猫获取的ip地址时通过第三方远程查一下当前ip。然后用获取的新ip访问,毕竟直接用获取的外网ip地址访问就像是在局域网一样,还能使用本地和远程桌面的粘贴复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