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晒个电波钟机芯,拆个普通钟机芯

楼主(2022-01-22):
前段时间坛子上R8025T 红极一时,也买了几个准备改客厅挂钟,但是还没等改,就发现电波钟更好,正好手里弄了10元红包,于是下手拍了一个电波钟。
电波钟机芯到手后,马上按照说明,简单安装测试,还真不错,装上电池不大一会就接收到电波了,自动对时,分秒不差。可是呢,好景不长,准备把机芯装在表盘上的时候,发现机芯螺丝轴太短了,与的我表盘不匹配,无法安装,无奈,只好退货,还好有运费险,上门取货寄回中。所以电波钟只晒晒,那么为什么要拆原来的普通机芯呢,唉,不拆不行呀,在准备换电波钟芯的时候,拆来拆去的,把普通机芯的轴心部分弄坏了,无法固定了,估计还会影响走时精度,于是,拆了,修!

(注意一下帖子最后说明,等退货成功后,再拍一个长轴电波钟,这个电池就要重新的充电了,不再测试了,3.34V,电量也应该不太多了,不过再走几个月应该没啥问题)

有些朋友看帖子不认真,以为拆的是电波钟机芯,再此提醒,那是普通机芯拆机。想看电波钟机芯的,请看18楼。

上照片说话吧。

电波钟机芯到货

泡泡纸包装

PVC管里边装的是表针

送电池和小改锥(退货时没注意,小改锥弄哪了到现在都不知道)

表针的样子,我选的有点长了,好在是因为轴短退货了,要不是还得剪短,就不一定好看了

机芯正面

机芯背面,看着有三个按钮,中间那个是摆设,两边的其实也用不到

下边那个金属钮是定位针,这表启动的时候有点复杂,有个启动过程,就像GPS搜星一样,要有一段时间准备

用一节5号电池

下边是拆解普通表芯,最后会看到哪里坏了

下边拆一个齿轮照一张相,一是好复原,二是好让朋友们看清楚

秒轮

之后拆分针传动轮

再拆秒轮传动过渡中间轮

中间轮与秒轮传动轮

转子与中间轮过渡轮

只剩转子了

电路板上部轮子全部拆完

取下电路板

看这线圈还行吧,比较饱满

电路板下部分轮、时轮和调节轮

取下分轮

取下调节轮,(也是分与时的传动轮)

全部齿轮

这个黄铜六方就是固定用的表轴

现在应该能看到损坏的部分了吧

固定表轴的地方裂开了,断了,最后有电焊胶粘牢

复原过程略

最后说一下,目前客厅这个挂钟仍然运行正常,电池电压还有3.34V,距今天已经1年另8个月差两天了。

请看这里---
给挂钟改18650锂电池供电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58809-1-1.html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某宝看了下50多块,话说调时的原理是什么,慢了就跑快点?这个需要调节转速吧

网友:
全部被拆散、、、、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看了下50多块,话说调时的原理是什么,慢了就跑快点?这个需要调节转速吧 ...

应该跟同步电机一个原理吧,信号让电机在什么位置就什么位置

网友:
楼主购买的链接pm下。谢谢。

网友:
很早就改电波芯了,半夜12点秒针停走,早上6点恢复运行。一节南孚电池走了20个月,还是比较省电的

网友:
线圈很满,不挑碱性电池,网上有BPC一中国码一电波表对时模拟软件,即使楼房收不到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看了下50多块,话说调时的原理是什么,慢了就跑快点?这个需要调节转速吧 ...

不是调节转速,就是晚上大约1-3点,时钟会按接收到的“时间电波”,重新调整一次时间,

网友:
这个东西可以自动同步时间的么?
真厉害

网友:
这是引人入坑的节奏

网友:
塑料已损坏

网友:
冲着电波钟来,没看到

网友:
看定子铁片蛮对称的,要使指针逆时针走的话,也是把铁片转180度插进线圈就可以了吧?

网友:
偶客厅那钟用了21年了,上鼠标用完的电池还能用一年左右,就是时间偏快,懒得折腾

网友B:
电波校时很实用,该拆开机芯看下多了些什么东西

网友:
厉害,这么简单就能电波授时了

网友:
觉得转子是扫秒的比跳秒的好玩点

楼主:
借用TB图片,看一下电波钟内部大概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波校时很实用,该拆开机芯看下多了些什么东西

看18楼吧,那里有电波机芯内部图

网友:
没找到14的啊,求pm,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