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升级斐讯路由器内存,结果内存脚位不兼容,还把机子CPU电压击穿损坏了

楼主(2022-01-22):
很老的斐讯路由器PHICOMM FIR302M,以前自己也升级过4台其他路由器。用的是内存条上的颗粒。
折腾半天发现颗粒和板子上的脚位不兼容。对不上。
再焊回去,几个灯常亮,估计是CPU击穿了部分电路。我反复检查了其他地方,都没有动,估计烙铁有漏电。也没有接地线。

原来是32M的,想升到64M。
60W外热的烙铁质量很差的。

楼主:
早知道,先用颗粒比较下脚位,再焊下来。
用这个颗粒换过两个TPLINK,腾达的,都可以啊

网友A:
路由一般都是16位的内存,你这台机的吧?不是8位的吗?这也能换?
烙铁搞把T12多好,热的又快又不会有击穿之类的问题

网友B:
斐讯用的好像是SD RAM,内存条上的是DDR RAM,两者不一样,不兼容。

网友:
估计位宽不对。一般ddr的内存要买单面颗粒的

楼主:
以前用这个颗粒换过别的路由器。
应该都是SDR,16位的。MT7620这个芯片要小心

网友C:
7620SOC通吃SDRAM,DDR1,DDR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斐讯用的好像是SD RAM,内存条上的是DDR RAM,两者不一样,不兼容。

的确,用的是EM63A165TS-6G........SDRAM   16MX16位。

我内存上是DDR400。
所以千万小心。

楼主:
60W外热的烙铁质量很差的。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7620SOC通吃SDRAM,DDR1,DDR2

焊盘不通吃啊

网友:
不如强化下电容

网友:
这个没啥折腾的意义

网友:
那种直通220V的十几块的烙铁也敢拿来玩这个? 最差也上936   推荐用那种百元左右的带屏幕的或者数码管的   烙铁电源功率要够

  不推荐那种一个LM358那种玩意  焊点小线头还行   回温速度超差!!

网友:
这种上古神器还有折腾的必要码

网友:
这路由器是斐讯起家做的 固件不咋滴呀

网友:
升成64M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要找64位的芯片,也就是内存上面只有4片芯片的,普遍都是64位

网友:
看路由器小电路板不值得升级。如果是大电路板用料十足,有防护元器件可以尝试。

网友:
现在AC9  K2的技术都很成熟了,不太建议继续折腾非5G及百兆一下的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由一般都是16位的内存,你这台机的吧?不是8位的吗?这也能换?
烙铁搞把T12多好,热的又快又不会有击穿 ...

T12不接地感应电比普通外热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