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池是什么设备上用的?测量电压只有0.4v,外壳写有请随机调节亮度

楼主(2022-01-22):
谁知道这种电池是什么上用的,测量电压只有0.4v,是没用过的新电池,一边标有+,另一边写有请随机调节亮度,再就有一个JAPAN,这个是不是电池的一种,论坛人见多识广应该有人能知道

网友A:
像两个摞起来的的积层电池,是不是万用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两个摞起来的的积层电池,是不是万用表用的?

应该不是,基本和5号电池一样粗,长度大概只有3㎝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试试

用镍氢充电器?

网友C:
有点像某些剃须刀和理发器的电池,好像是两颗串联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像某些剃须刀和理发器的电池,好像是两颗串联3V的

串联3v的话那不就是镍氢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镍氢充电器?

对,字数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基本和5号电池一样粗,长度大概只有3㎝左右

你把外皮拆了看看,这个中间有个槽,上下一样,可能是两个电池摞起来的

网友D:
目测2节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外皮拆了看看,这个中间有个槽,上下一样,可能是两个电池摞起来的 ...

你猜对了,还真是两节串联起来的,但是单节这种电池也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2节串联

我把皮拔了,确实是两节串联起来的

网友:
我去
竟然是两节叠起来的

网友E:
镍镉或者镍氢电池,1/3AA型串连,工业电池。是给某个仪器供电的。需要充电。一般镍镉大约150~200毫安时。

网友:
有点像ETC里面的电池,搜一下论坛里面的帖子拆两个ETC,多图。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4&highlight=ETC

拆个农业银行的货车ETC,这缩的亲妈都不认识了吧(JULI JLCZ-06S)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8&highlight=ETC

支付宝申请的ETC到手就拆并改造---上海沪通卡ETC拆解。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0&highlight=ETC

ROSE拆解:中国交通ETC的OBU设备,找出有利用价值的部件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7745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镍镉或者镍氢电池,1/3AA型串连,工业电池。是给某个仪器供电的。需要充电。一般镍镉大约150~200毫安时。 ...

这个有可能,应该是定制的电池,这个很早了,刚拿回来的时候就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