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自己动手,解决优利德UT61E+ 直流 V档的尾数跳变问题

楼主(2022-01-22):
UT61E+ 的直流 V 档 有 1 个字的跳变,这个是UT61E+的娘胎问题,厂家说解决不了

如果不插表笔,跳动的幅度不大,尾数就在1到0之间跳变,但插上表笔,底数就放飞自我了,能冲到几百的底数

个人感觉是可能是外界电磁干扰造成的,所以自己动手试试加强屏蔽,试试能否解决

这是没有改造前直流 V档的尾数跳变情况,搞得我强迫症犯了

这是加强屏蔽后的实测效果,不跳变了,稳稳的!

屏蔽的方法也很简单,用一点铜基石墨扇热片(就是手机里常用的的散热贴膜,自带背胶,使用很方便)在外壳内侧贴上一圈,引出铜丝与原屏蔽罩短接,就搞定,有兴趣且有强迫症的可以自己搞搞,治一治这个病

网友A:
如果屏蔽贴膜与com端联通呢

网友:
以前也觉得可能是干扰问题,当时还想着做个屏蔽装置试试,后来觉得怎么看都不太像是干扰的效果。然后就觉得跳1个字也没啥影响。哈哈

网友:
利害,连生产厂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竟然被楼主解决、、、、鸟。

应该去申请专利。

网友:
这个是万用表太灵敏了对于表笔的感应吧,万用表表笔相当于接收天线了,表笔分别像屏蔽网线一样交叉或者表皮包一层网接地应该能解决问题,就是有安全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屏蔽贴膜与com端联通呢

好像可以,我把9205改的屏蔽就是从COM引线连到后壳粘的铝皮纸上,貌似有效果,铝皮纸是用来粘锅用的,地摊上卖一块钱一尺长!

网友:
为楼主点赞!敢于尝试解决问题!

网友:
比厂家都利害。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贴吧那个帖子也是你发的吧,上午刚刚在贴吧看过了,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

网友:
这个可以,厂家的工艺该改改了

网友:
建议厂家用金属外壳

网友(2022-03-24):
正好手里有一卷铜箔有空贴上一圈试试

网友(2022-06-12):
没有测量时被空气中的电磁波干扰有几十几百mv变化很正常,所有万用表多多少少都有,但是61e+测量时跳尾数就很不舒服了,有1-2个字跳动,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因为隐藏的第五位四舍五入导致的跳动,就是灵敏度太高的意思,但我测1.5v电池时发现,1.5423v的3会跳动,RANGE手动量程时,1.542的2会跳,1.54的4会跳,最离谱的是1.5的5都会在4-5或5-6跳动,这就太离谱了,总不能说是隐藏位四舍五入了吧?也不可能是说采样回路连0.1v都测不准吧?尾数跳动我怀疑是显示芯片或者驱动得问题,貌似跟测量回路没啥关系

网友(2022-08-08):
谢谢分享经验,有时间也试试

网友:
表笔就是一根天线

网友:
不错,这个可以有

网友:
时间久了 脱落到板子上就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