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MIC5842YN继电器驱动芯片用哪种芯片可以完美替代?

楼主(2022-01-22):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CREL/MIC5842YN.html
芯片型号是MIC5842YN继电器驱动ga芯片,在原电路中是驱动继电器工作的,这芯片老是损坏,目前已经接近停产,想询问一下是否有大神知道使用其它的芯片能够完美替代它使用的,希望告诉我,因为MIC5842YN好像停产了,X宝很少有店家在卖,希望在不修改或少改动的前提下替代此款芯片的方案,感谢

网友A:
自己去研究一下,哪些可以替换的,只能帮你到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研究一下,哪些可以替换的,只能帮你到这了

该电路原理图如下图所示,MCU信号经3个光藕驱动后经过这个MIC5842YN驱动24V继电器工作。我能否使用74HC595+ULN2803代替MIC5842YN工作?因为我查阅MIC5842YN,它好像是接收寄存信号然后转给达林顿阵列驱动继电器工作的,正常工作的时候是低电平有效即不得电继电器作为作用继电器输出,其它继电器都是吸合工作。这仅仅是我的初步想法

楼主:
我抓取了MIC5842YN芯片的2脚时钟和3脚数据的波形图,目前计划使用74HC595+ULN2803弄成一个小板子,将引脚定义弄成和MIC5842YN一样,插在原板子的基座上替代MIC5842YN,因为这些OUT输出是接24V继电器工作的,所以选择了ULN2803或ULN2823.不知道是否有问题,希望能看懂的大神给予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我绘制了代替MIC5842YN的电路原理图,不知道我的引脚是否选择正确,希望好心人帮我检查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