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老太婆的欧姆龙HV-F021低频按摩仪 更换电极片

楼主(2022-01-22):
这两天北方都在下雪,昨晚出去赏学,骑着小电电不留神摔了一跤,老太婆我们两个坐了个屁股蹲。今天就吵着腰疼,拿出了她的欧姆龙HV-F021按摩仪。用了一会就说怎么没以前有劲了?得了,玩耍的机会来了。这玩意输出的就是低频,高压,低电流的电,通过调节电压输出的频率幅度,刺激肌肉有规律的收缩,达到按摩的效果。话说真有效吗?   拆机,刚好利用这两天修好的老古董示波器,因为这玩意输出的电压,用表可测不出来。过程:整机结构两节1.5v电压供电,通过电感升压,单片机控制输出。升压部分主要有一个电感,npn的三极管,一个丝印“b”的二极管,和一个160v4.7u的电容,达到升压,升到约60-70v左右。开始怀疑这个电容不行了,拆下来测量,容量4.8u,没问题哈。又装上。开始看看波形。在两个电极片出测的波形,调节输出为最大档,电压约为80-90v的样子。怪不得没劲呢。把电极片从皮肤上拿下来,机器又显示“电极片脱落”。猜想应该是单片机检测到两个电极的中间电阻无穷大了吧,好吧,拆掉两个电极线,找一个4.7k的电阻焊上,再测波形,好家伙,达到200v了。原来问题出在电极片上啊,仔细看电极片,表面一层硅胶,粘乎乎的,底下一层黑色的布,猜想应该是导电布吧。用数字万用表测硅胶层的电阻,数字乱跳。又用指针表测,*1k的档,数值基本就是无穷大了。老太婆盒子里还有一套新的电极片,刚好做一个对比测试,同样长度下,新的硅胶片电阻很低,参看图片。换上新的后,老太婆终于又安静的看电视去,不来骚扰我了。

总结:低频按摩仪的电极片,就是个耗材啊,在使用过程中会沾染灰尘,电阻变大。影响效果。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尽量保持干净。

网友:
电极贴片沾灰,剪一段透明胶带,贴上去,按瓷实了,然后撕下来,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加上规格合适稳压管,可以测试LED灯板,快速寻找不亮灯珠。

网友(2022-11-12):
还使47,退休没有

网友:
这玩意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