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电瓶电压不到12V 快要挂了?

楼主(2022-01-22):
1年骆驼电瓶,平时开车少,一两周开一次吧。

16日开了1个小时车以为能充满电了,18日测只有12V,21日测掉到11.8V。 平时最长试过半个月没开也能打着。

今天22日再开车,掉到11.6V了,启动时掉到11.2V,感觉还好。跑了半小时,到12.5V了,但没多久又变12.2V了。

网上对电瓶正常电压的说法也是大不同,百家争鸣,有的说的比较吓人。有的说低于10V才要换电瓶。

买了这货 轮流显示电压电流的,显示电流有点多余影响看电压,不知道容易改成只显示电压不。

网友:
空载12v就已经过放了 充电一会就降到12.5以下 代表电池已经老化。

网友:
直接用万用表量量,顺便校准一下你买的这货

网友:
空载低于12V就说明电压不足或是衰减不小了

网友:
一年应该用不坏,可能是亏电了,外接充电器充段时间试试

网友:
建议拆下来充 试一下是不是电瓶的问题

网友:
买电瓶的说六格其中某一格挂了就是这样的

网友:
凭经验,这现象基本是快到寿命了

网友:
连续开几天看看那

网友:
做几个充放循环看看呗!

网友:
八楼说的对,凭经验,也是快到头了。。。

网友:
看天气吧,我现在每天早上启动的时候电压就是11伏多一点,发动后需要一两分钟才能到12V。

网友:
我也是骆驼电池, 车买来一年的时候待机 11.7v, 觉得很奇怪找不到原因。  但是启动之类的都正常,就没去管它了。 现在5年了,还是能正常启动,电压没量过

网友:
我觉得是断格了

网友A:
点烟器用这个测电压比电池两端的低不少呢 ,,我对比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烟器用这个测电压比电池两端的低不少呢 ,,我对比过

我拿数字电压表去测过电瓶两端 也是那个数值

网友:
我的小电瓶 拆下来充满装车一天以后电压只有12.3左右,但明显感觉到启动有力,天冷的时候电压只有11.9 但启动也有劲,我还测过内阻 八点几,很健康

网友:
最好把电瓶达下来,用充电机充一宿。。。。

网友:
再用两年没有问题。夏天更是不用担心。我的电瓶11.5伏冬天零下20度一把OK, 三天不动车没问题,最低11.2伏 也能发动。

网友:
11.5伏正常使用两年了,冬天零下20度停车三天内可以启动,最低11.2伏可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