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350度也能吹裂,无语了

楼主(2022-01-23):
最近发现之前做的3267U盘开始掉盘了,就已经不识别id了,就想着拆下清空一下.
我一直都用350度吹颗粒,从来没有吹裂过,结果,今天就让我体验了一下

上了安国也无法开卡了,说全是坏块,不知道是不啊因为冬天气温低的缘故
总之希望大家控制好温度吧

网友:
看这个外观 基本上也报废了

网友:
可能是受热不均匀导致的

网友:
温度有没有校对过

网友:
一般需要200度预热,然后再上320度,350太高了,一般高温锡才上这么高

网友:
我都是直接开最高,目前还没吹裂过,

网友:
温度升的太快了吧

网友:
开400都没问题,主要是手法,对着一个点吹局部受热不均肯定炸

网友:
螺旋风枪没事,气泵那种温度尽量别太高的好

网友:
我都400度吹也没事,你水平太差多练练

网友:
我用300度吹爆了一片从方力家买的9DDJ

网友A:
直接用3267清空,不必拆下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3267清空,不必拆下来啊?

短接也不识id

网友B:
换手柄的原因吧,新的风扇出风比较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手柄的原因吧,新的风扇出风比较猛

还真有可能

网友:
我以前拆F也不敢太高,但一直吹不下来,就逐渐往上加,最后到了390效果才满意,确实有些高了,加热时喷口从远处慢慢靠近,接近时减慢速度,待锡珠开始融化时停止接近,保持距离,加热几秒确认OK后撤离风枪,我是风扇螺旋喷口

网友:
因为我之前的风枪换完手柄也开始吹爆颗粒,干脆换了台新的

网友:
需要先预热,均匀的保证芯片的各个部分温度一致的上升,就不会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