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22壬寅虎年就要来了,照虎画虎,改两把小手电档位玩玩

楼主(2022-01-23):
前些日子,坛友@拆机专家123 用替换驱动IC的方法,把多档的手电改成了单档(帖子地址在这里),自己正好也想把手电改一下,感谢拆机专家123慷慨提供IC链接和DataSheet

之前买的微笑鲨的小手电,拆机换电池改造的帖子在这里,这次把手电改成单档,用起来方便

吐槽一下手电随机送的Micro充电线,线皮和手电外壳长时间接触之后,会发生无法描述的反应,好好的外壳就这么花了

仿流明的灯珠

原厂驱动IC是LaTCb(YX8254B,无法改单档),强、弱、爆闪三档

准备换上LaUCb(YX8254),改造后可以变成纯单档

替换IC之后,用飞线将IC的1、3脚并联,然后连接B+即可

改完之后确实只有单档了,鸡肋的弱光和爆闪不见了,好开心

好事成双,再改一个手电,之前一毛七到手的LONGFIRE小手电,帖子地址在这里

这种充电线真的不能和塑料外壳的手电放在一起,外壳又花了,各种化学反应啊

手电的驱动IC是YN890X,也是强、弱、爆闪三档,仔细观察了一下,引脚定义与YX8254系列很相近,可以代换

这次换一个YX8254C,YX8254C比YX8254多了SOS功能,手电在任意状态下,长按开关三秒就可以进入SOS档

改造的方法和之前的YX8254一样,替换IC,然后用飞线将IC的1、3脚并联,然后连接B+即可

Working,好评

下面贴一下IC的规格摘要,感谢拆机专家123同学的分享

YN890系列

YX8254

YX8254C

原力与你同在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恭喜网卡兄成功晋级,话说没有多档位的烦恼,真香!!

网友B:
早起的虫儿有鸟

网友:
简单实用,返璞归真!

网友C:
手电数量比U表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起的虫儿有鸟

历史惊人的相似,,。。。

网友D:
太小 射的不够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恭喜网卡兄成功晋级,话说没有多档位的烦恼,真香!! ...

早起的虫儿被鸟吃

网友E:
光的颜色有点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恭喜网卡兄成功晋级,话说没有多档位的烦恼,真香!! ...

那个。。。。。。8254C买了10个,卖家发过来9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电数量比U表多吧

都被老哥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小 射的不够远!

那个壶居然是双喜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的颜色有点蓝

便宜的手电就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8254C买了10个,卖家发过来9个

可能是卖家剪编带不小心弄飞了一只,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一般基本不数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早起的虫儿被鸟吃

被动与主动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卖家剪编带不小心弄飞了一只,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一般基本不数这些 ...

8254这玩意挺瓷实,开始焊反了,又倒腾过来,居然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被老哥发现了

以后这类轻触式手电多数雷同,基本可以改,配件不贵,备点有好处,有时候改几个迷你手电送人还是不错的,或者当赠品都可以,比如下面我这个

网友F:
鲨鱼手电的灯头好紧,我拆不开,怕拆坏了

网友:
鲨鱼手电是垃圾,没用几天就烧坏了。价格还是其他便宜手电的两、三倍,却没便宜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鲨鱼手电的灯头好紧,我拆不开,怕拆坏了

眼睛擦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