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的IP模式选为IPV4/V6网速有了提升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2-01-23):
家里宽带一直是桥接,最近升了500M后测速一直是300多,电信师傅上门以后重置了光猫,把IP设置改成IPV4/V6模式以后,网速竟然可以上500以上了,大佬们有能解释一下的不

网友:
我光猫本来就是桥接模式,然后网速还是200+

网友:
我觉得和这个关系不大吧,有可能是提速以后数据没过来,重做一遍光猫就好了

网友:
开启IPV4/IPV6 某些时候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我这里,光猫开启IPV4/IPV6,ipv6能正常使用,但是WINDOWS10 的微软账号就不能登录,一直转圈,电脑关闭网卡的IPV6就一切正常。

网友:
可能是光猫还是以原来的网速运行,升级网速后,光猫最好断电几分钟重启一下

楼主:
确实有可能是数据没有下来的缘故

IPV6对微软支持不好吗?

网友:
我的移动宽带获取不到ipv6地址,即使上网协议修改成ipv6也不行

网友:
你这应该不是改这个模式带来的效果,光猫一般运营商都自动配置好的。并且ipv6打开有时候网页还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