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936焊台原理图的困惑

楼主(2022-01-23):
手里已经有很多种烙铁了,最近心血来潮忽然想折腾下已经闲置多年的几个936;
在网上看了些资料,前面的温度采集、电平翻转都能看懂、无奈自学的模电基础太菜、卡在了对可控硅的导通这里。希望坛友能帮忙解惑,先在此谢过了。

这个图是网上找到的,看描述应该是最开始的设计作者写的。和其他的图基本是类似的。

5)R16保证在电路启动时358尚未正常输出的情况下时,保证三极管关闭,即保证可控硅正常导通。

6)当温度采样电平大于358的5脚的电平时,说明热电偶温度已经超过设定值,358的7脚会输出一个接近-7.5V的低电平,从而拉低三极管Q2来关闭可控硅。这样发热丝就不工作了,烙铁温度也就会下降。

7)同理,当温度采样电平小于358的5脚的电平时,说明热电偶温度还未达到设定值,358的7脚会输出一个接近7.5V的高电平,从而关闭三极管Q2来使可控硅到头。这样发热丝开始工作,烙铁温度也就会上升。

上面最不解的就是三极管控制可控硅,究竟是Q2开启、可控硅关闭还是……

--------------------------------------------------------------------------------------------------------------------

因为网上其他文章都是“Q2导通,C1上的电荷经R8、Q1控制级、Q2、R17回流,Q1导通,焊芯得电开始加热,同时加热灯亮。

原帖是本论坛的,首先感谢坛友的分享;
在这里没有分对错的意思,作者水平肯定比我高,只是想弄懂这个问题,大家千万不要误解

希望模电好的坛友能就可控硅的导通与关断的理解提供帮助,特别是交流电分别是正负半周的情况。

网友A:
当温度采样电平大于358的5脚的电平时,说明热电偶温度已经超过设定值,358的7脚会输出一个接近-7.5V的低电平,从而拉低三极管Q2来关闭可控硅。这样发热丝就不工作了,烙铁温度也就会下降。这句话解释错误。7脚是输出高电平,Q2截止可控硅截止,发热丝不工作。另外,这两个线路图不一样。R7电阻一个是接1.6脚。一个是接1.5脚请确认一下。

网友B:
玩交流简易版要有猜坑心理准备。商用电路复杂是有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温度采样电平大于358的5脚的电平时,说明热电偶温度已经超过设定值,358的7脚会输出一个接近-7.5V的低电 ...

谢谢!
确实两个图有不同。前面采集部分还是可以弄清的。

关键迷惑的地方是三极管的工作状况:
R16的作用是什么?

导通前后,发射极上的电压或是电流究竟是怎样的,
怎样影响可控硅栅极电压电流,电流整个路径是怎样的,

还有在交流电负半周时,又是怎样的情况?

或者哪位朋友手头有这样的正常工作的板子,帮忙测试下 工作和停止状态下三极管发射极和集电极的电压。
这样也许就能看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确实两个图有不同。前面采集部分还是可以弄清的。

R16是三极管的基极偏置电阻也是ZD3的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交流简易版要有猜坑心理准备。商用电路复杂是有原因的。

确实,这个有点难理解。
期待论坛里的模电高手能耐心解说,让我们能有所提高。

欢迎讨论!

网友C:
学习了!我也不明白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我也不明白这个

慢慢就会了,很久不看图了,现在看起来费劲,

网友:
业余玩交流看懂也百搭,搞不定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