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可见光源坏了拆看

楼主(2022-01-23):
电信网络测试用的光源。恒流板在里用聚脂胶打固定了

网友A:
看到过宽带维修人员测试光纤时观察有光或无光,但是不知道用的啥光源,这难道是可见激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过宽带维修人员测试光纤时观察有光或无光,但是不知道用的啥光源,这难道是可见激光? ...

红光激光,半导体激光管

网友:
猜测可能是红色激光吧

网友:
应该是里面光泵元器件故障,网上买合适型号换上,聚焦透镜仔细调下,直到远距离光点最小。

网友:
可见光源太高大上了,我们叫红光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