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YPEC手机数据线咨询

楼主(2022-01-23):
特价版红包买了很多0.25cm的TYPE-C数据线,因为太短,想截断延长,micro的是把数据线是吧数据两根短接,我如果只保留电源线充电,这个是不是也把数据的短接?
记得以前那些数据线红黑的较粗,这个感觉都很细,当然哪是电源线可以切断实验

网友A:
直接4根线一起接长就行了,充电头里面的USB口会把两根数据线短接掉,下次就不要买25厘米的了,还不如直接用红包买1米的,也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4根线一起接长就行了,充电头里面的USB口会把两根数据线短接掉,下次就不要买25厘米的了,还不如直接用 ...

目的不一样,主要是基本不花钱,但能赚取鸡饲料,后者是重点。

网友:
红黑电源线 其他两根数据线,短接数据线延长红黑就行 不延长数据线没快充但是可以5v 2a充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的不一样,主要是基本不花钱,但能赚取鸡饲料,后者是重点。

你还在养鸡啊?还不如种树,最起码有水果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在养鸡啊?还不如种树,最起码有水果拿。

我都是边养鸡,边种树,还有很多小游戏,没事玩玩,赚点小钱,不给钱的,我不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在养鸡啊?还不如种树,最起码有水果拿。

各种都玩,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