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修数码产品的电源 TAKASAGO LX035-1A

楼主(2022-01-23):
设计的有点简洁的高砂电源电压电流要手动切换。体积小适合玩数码相机等维修测试用。可惜量极少。

网友:
数码维修至少3a到5a可调电源

网友:
是要出手吗?

楼主:
卖了没货了

网友A:
1a电流除了diy用,维修几乎没有用处,手机电流都超过1a,笔记本有的已经超过10a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a电流除了diy用,维修几乎没有用处,手机电流都超过1a,笔记本有的已经超过10a了 ...

笔记本真有那么大电流么?

网友:
这个电源看起来漂亮,就是不应该上面开孔,应该两面,上面开孔总感觉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真有那么大电流么?

笔记本游戏本都超过了10a,神舟 机械师这些蓝天的直接上台式机u功率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游戏本都超过了10a,神舟 机械师这些蓝天的直接上台式机u功率更大
...

厉害了word哥,

网友:
平时的使用电流还是小得点

网友:
电压高,电流太小,修手机都带不起来,看看能不能内部替换一下,换个电流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