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求助,sm2258xt +GF2964B08NCMF3 开卡

楼主(2022-01-23):
本人有两片GF2964B08NCMF3颗粒,安装到sm2258xt板子上,发现不会开卡,能否有高手指点一下

这个不知道正不正常?

这个不知道正不正常?

设置如图

设置如图

网友:
2258xt应该不支持20NM的mlc吧

网友A:
MLC用2246的板子,还有颗粒没贴好吧,才两个CE。

网友:
不识别 需要短接空位 跳线

网友:
MLC要上224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C用2246的板子,还有颗粒没贴好吧,才两个CE。

好的,我在试一下,谢谢

楼主:
好的,我在试一下,谢谢

网友:
SM2258XTMPToolQ0815A
这个版本应该能开,隔壁应该可以免费下载

网友B:
2258也支持一些MLC的吧,看CE芯片肯定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58也支持一些MLC的吧,看CE芯片肯定没搞好

2258主要支持3Dm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