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佬有没有100-200左右的 电锤 推荐,家用,打墙啥的

楼主(2022-01-23):
大佬有没有100-200左右的 电锤 推荐,家用,打墙啥的

回去装个窗帘,有手电钻,但是听说还是要电锤

pdd 那啥芝浦 的 150左右,能上吗,有两用 和 三用的上那个比较好,谢谢!

网友:
如果砖墙的话,手电钻加三角钻头就可以了,如果是水泥的话,慢慢磨也应该改可以的,买个装窗帘成本太高了,三角麻花钻头,饿哦装监控都是这个钻头

网友:
看需求轻锤就可以了,买个大点的牌子,就算以后不用也可以出二手,或者直接收个二手。

网友A:
看看小黄鱼巨大什么价

网友:
找附近做铝合金门窗的,放点押金搭几根华子借来用用就行,他们肯定有电锤

网友B:
装窗帘用电锤有点大材小用了,买个带冲击的手电钻一般就可以搞定了,一般这种活我都是用18V电钻的冲击档搞定的,碰到硬茬子就用220V手电钻冲击档也足够了,毕竟也不是开啥大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窗帘用电锤有点大材小用了,买个带冲击的手电钻一般就可以搞定了,一般这种活我都是用18V电钻的冲击档搞 ...

我的18V电钻的冲击档,好像是假的 没有冲击力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东成要300+了,上了个 沪工 602,3用的 带离合 估计这个牌子应该没有假的 pdd 249

网友:
鹰视安的无刷电动工具便宜,买过它的角磨机和电扳手,感觉还行。电锤也有,两用的一电一充才158元,如果要在墙上开槽,就要买三用的,也才200出头,且是10节电芯的电池,鹰视安的电池是最通用的牧田款,见图片。

网友:
自己去搜索个最便宜轻型电锤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买了个易博电锤,还可以,钻墙很快

网友:
插电的博世款轻锤就行了  品牌的贵点  杂牌里也有好的  家用就选三功能的  200左右

网友:
用不了几次的话,可以去五金机械城看看,某些店铺门口插着的二手电锤一定有家用20型,打6里胶塞孔无任何问题

网友:
我之前260买了个喜利得te15.蛮好用

网友:
买个轻锤吧,京东买万宝克自营的2用才199做工很好,装修基本够用

网友:
一般家用,两用轻锤足够了。如果像我这样两用锤一年用不了几次甚至几年用不了一次的话,那三用锤的电镐功能也许一辈子都不一定用得上。

网友:
都别买,找人借一把用完就拉到。买小的没劲、大的费钱占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小黄鱼巨大什么价

巨大的电锤怎么样

楼主(2022-02-22):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东成要300+了,上了个 沪工 602,3用的 带离合 估计这个牌子应该没有假的 pdd 249 ...

沪工 602 好像质量一般,6mm的膨胀螺丝打了几个,就开始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