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恒温杯垫

楼主(2022-01-23):
要发帖的赶紧,没时间发帖了

这类杯垫买了两个,第一个不知道用的啥塑料加热发臭,丢了,这个是第二个,温度明显不够,原来是那ptc发热片太小了,20✘20,表面温度230度,买了个发热片在路上

楼主:
另外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这个tpyec头4056板和你们的不一样
6p 一般都是12p,发光管排列也是和常见的排列不一样,话说想多入几个都不行,才0.23元,

网友A:
现在快递已经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快递已经停了吧

应该是25号停止收货,我的在之前

网友B:
就一个ptc,上回貌似看到个单片机控制的高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ptc,上回貌似看到个单片机控制的高级货~

你说的应该是那种三挡调节的,具体我也不懂,猜就是那样

网友C:
原来恒温杯垫是这样了,顿时兴趣全没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外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这个tpyec头4056板和你们的不一样
6p 一般都是12p,发光管排列也是和常见的排列不一样 ...

不管多少p,用的只有2p吧?我的4057也是6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恒温杯垫是这样了,顿时兴趣全没有了。

加总啊,要下基层锻炼锻炼啊

网友E:
开关在底部,插电就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在底部,插电就加热?

底部一个塑料按钮带动里面的微动开关,简称重力感应

才到的加热片,还不错

楼主: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E:
带铝片的不错,这玩意要用单层不锈钢杯效果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铝片的不错,这玩意要用单层不锈钢杯效果才好吧

那我就不知道喽,反正好像意思就是原配的都不行,要用带铝片的200度以上的面积大点的才会达到55度

楼主:
这样安装的

楼主:
这样测不知道对不对,和55度比,那我不是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多少p,用的只有2p吧?我的4057也是6p

黑趋趋的,用的4p,但一直觉得只用里面2p就行,因为充电线c头里面两组就连接了,
贴个c母图,

网友:
发臭是回收塑料吧

楼主:
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昨天到货的ptc发热片,经过昨天试用感觉还是不够热,只能说不冷,和原配的差别不大,买的220v 230度,现在感觉应该买220v270度才行,总体来说这东西就是一个鸡肋,没什么用处,

网友:
这个东东拆LED灯珠温度够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