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战损版电动车遥控器

楼主(2022-01-23):
电动车遥控器

网友:
原来这也可以发个帖吧,

网友:
拆过好几个了,其中有个电池是3颗串联的,竟然要9V电压有点意外

网友:
貌是电动车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历史惊人的相似

为啥你发图就不需要些文字,我发就要,最后我找到原因,因为你是电脑发就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历史惊人的相似

为啥你发图就不需要些文字,我发就要,最后我找到原因,因为你是电脑发就不需要 ...

我也手机即拍即发的hhhh

网友:
玛莎拉蒂的款式

网友(2022-03-22):
电动车遥控器的3V电池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
  我这个同款,更加战损,但是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