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爱德克斯ADKS-EX气体检漏仪开箱拆解与简单测试

楼主(2022-01-23):
2019年6月在某宝买了一个天然气检漏仪,用于燃气线路的检测,也可以用于密闭场所的有毒气体检测。当时没用,所以一直放到现在才拿出来。下面分享给大家看看。

一、开箱展示

银色铝合金框密度胶合板箱体,看上去很高端很大气,其实箱体很轻薄,质量很差,颜值高而已

一端侧面贴有名称型号

打开箱子,也是很好看

有一份使用说明书,一份合格证,一张保修卡,本机保修一年

这是本机的检测范围(图片来源于商家宣传图片,以下两张出处相同)

各功能部位介绍

这是产品,包括主机一台,充电线一根,充电头一个

充电线,用的还是miniUSB口

这是5.5V1A充电头,手机充电头可以代用

主机机身部分

机身长19.5cm

鹅颈管长23cm,很柔软,可以万向转动

宽度7cm

重量168.3g

按开关键开机,首先是欢迎使用

之后就是正在启动,请等待……

启动完成后有一个预热过程,会有1~15秒的时间

屏上数字会由大至小变化,最后停在0位上,预热完成,可以使用

这是电源键和上下键,整机只有这三个键,不是很复杂,关机时长按电源键,出现询问关机对话框后,按上键确认

发光二极管,作为光报警

机身背面

上方是铭牌及生产日期,靠下一点是报警声音出声孔

侧面的miniUSB充电口

鹅颈管

传感器探头

探头正面

用手握一下,正合适

二、拆解

拧开6颗螺丝,上端四个是长螺丝,下面两颗要短一些,很容易的将两面分开

软包锂电,粘在壳上,就不拆下了,所以电池信息就看不到了

主板部分

按键板

取下按键板,六颗螺丝固定

三个方形微动按键,下面是红色LED,用于光线报警

详细看一下主板部分

8位微控制器 -MCU  意法半导体,微控制器,超低功耗,STM8L系列,64引脚,LQFP封装,CAN通道数0

液晶屏软排线,4056充电模块及周边

蜂鸣器,用于声报警

主板背面,液晶屏和振动器

振动器,用于震动报警。这个检测仪共有三个报警方式同时进行,声、光、震动

屏板侧面

拆开的前盖

全家福

三、简单测试

准备一个打火机,放在传感器处

按下打火机,不能点火,如果点燃了要吹灭,只用气体,瞬间声光震动大作,屏上显示4403,单位是微摩尔,这个数值是随浓度的大小儿不同的,当超过设定的浓度就会报警提示

结束。欢迎各位大佬光临指正!

这是牛年最后一贴了,马上就要迎来虎年。预祝大家在虎年一切顺利!也预祝数码之家虎年虎虎生威!

网友A:
路过看看冷门仪器仪表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看看冷门仪器仪表拆解

感谢大佬支持!

网友B:
此爱德克斯非彼艾德克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爱德克斯非彼艾德克斯啊

“爱” “艾”分不清,不知谁冒犯了谁

网友C:
在家里备一个挺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爱” “艾”分不清,不知谁冒犯了谁

应该是爱蹭了艾的名气

网友D:
能测的气体种类还挺多,好大一个箱子~

网友E:
关键好不好用,准不准

网友:
想问下楼主这个买来不是家用吧

网友:
以前见煤气公司的人上门检查管路用过。挺神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家里备一个挺有用的

是的,按时查一下有好处

网友:
见过这个 不错不错
使用了一下  不错

网友:
这个挺高级,比燃气公司上门检查用的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测的气体种类还挺多,好大一个箱子~

是的,箱子体积29.5*12.5*7.5c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好不好用,准不准

好用,挺灵敏的,准不准不知道,没有校验过

网友:
传感器寿命:2年

网友:
做工不错的,这玩意对酒精有反应不?

网友:
MQ-1或者n的传感器. 对所有可被氧化的气体都有反应.

网友:
应该可以用来测酒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