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机顶盒40百度网盘的东西下载之前怎么知道不要解压密码?

楼主(2022-01-23):
如题,下载了28G 结果,要解压密码,要花钱买。。。。

出3代机顶盒,这个应该是奇骏200的可以直接刷免定位(我不会也用不到,没折腾),40。

网友A:
压缩文件解密有破解工具。。

网友:
哪个网盘的, 直接投诉...

网友:
充个超级会员,就能在线解压了,有没有密码直接知道,当然如果是学习姿势不建议这么做,会被百度河蟹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文件解密有破解工具。。

还有这样的工具?!

网友:
MP3都已经不是无损了!不如直接去CD包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样的工具?!

曾经暴力破解自己忘记密码压缩包 最后放弃了

网友B:
价格不高就花点钱吧,自己花了那么多时间从百度盘里下载的,就这么放弃,之前的时间成本就白付出了。我这边下百度只有70K/S的速率,28G不知得下多久。

网友:
先试下一点点后按暂停,改后缀文件名为:RAR或ZIP试解压就能看到是不是需要解压密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不高就花点钱吧,自己花了那么多时间从百度盘里下载的,就这么放弃,之前的时间成本就白付出了。我这边 ...

我这正常下载也很慢,估计100KB每秒。。。
不过,我是用群晖自动同步的,也没守着。

网友:
这种解压密码不用想暴力破解了,没有用的。如果不贵,还是掏钱买吧。反正我没买过。

网友:
大把免费资源你干嘛要下收费的?
之前我有个10T的无损阿里盘资源,但是刚看了下已经被河蟹了。。。

网友C:
随便下个软件 不就随便听了嘛 为啥还要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下个软件 不就随便听了嘛 为啥还要下载?

下载的无脑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这里看看有你需要的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47c7e760102ybqi.html

谢谢 找到了个192首的听听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样的工具?!

没什么鸟用的,现在只能暴力破解,就是一个一个密码的撞。一般这些加密的都是较复杂的,所以基本上破不了。

网友:
太麻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链接啊

机顶盒要?我马上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