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带温度显示的保温杯

楼主(2022-01-23):
两年前本坛撸的。
电池没电拆了。
里面主板几颗led,芯片全部被打磨。

网友A:
直接用LED代替数码管了

网友:
这种应该是淘宝最近1分钱兑换的货物了,垃圾的要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LED代替数码管了

其实数码管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飞线应该可以接到数码管上,原理是一样的,做个温度表。

网友:
把温度探头插到开水里看有没有10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LED代替数码管了

成本更低

网友B: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  不显示了  估计电池没电了,不知道能不能无损
打开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  不显示了  估计电池没电了,不知道能不能无损
打开换

感觉不好拆,我这个电池早就没电了,不能显示温度,将旧用了一年,后来发现盖子有点漏水(密封圈老化),不打算用了,才动点粗拆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不好拆,我这个电池早就没电了,不能显示温度,将旧用了一年,后来发现盖子有点漏水(密封圈老化), ...

一次性的东西  也只能是低价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性的东西  也只能是低价货了

这种都是一次性电池,寿命也只有1-2年,高端得保温杯会有type-c接口,用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