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车机屏幕拆下来可以做什么用

楼主(2022-01-23):
这个拆机下来的屏幕可以做什么用

网友:
起码接口都拍个照片啊。。。

网友A:
淘宝搜屏幕diy套件,把型号发给客服,人家会跟你说买哪个的。
我有个8寸平板还有12.5寸笔记本屏都改成了。

网友:
这个毛用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屏幕diy套件,把型号发给客服,人家会跟你说买哪个的。
我有个8寸平板还有12.5寸笔记本屏都改成了。 ...

改成什么了

网友:
成功改成小显示器,8寸的装机用用,12.5寸的当副屏

网友:
车机还能DIY一下,屏幕就没啥折腾意义了。

网友:
对,车机听过响还是不错的,木耳朵表示效果不错

网友:
这个照片是拍了个寂寞啊

网友:
这照片是给厂家看的,一般人看不懂。
需要拍一下接口

网友:
什么车上用的?

网友(2022-05-20):
屏幕照片也没看见

网友:
可以卖废品...

网友:
如果有音视频AV输入的话,可以当卫星接收寻星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