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该怎样维权?

楼主(2022-01-23):
闲鱼购物,发来白色开关不能用,我要4线,却来2线,很是无语。与卖家沟通让寄回退款,不是我的错,运费该不该由我出?是要找客服介入吗??上几张图片,先谢了。

网友:
闲鱼基本上很难。能让你退货就不错了。

网友A:
咸鱼和并夕夕都不是好的网购场所,就连某宝某东上,假货也多,还是要慎重啊。

网友:
这种情况,有图,很好维权吧,直接发图,哪里不对。让仲裁就是

网友:
直接申请客服介入就好了,咸鱼法庭会帮到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和并夕夕都不是好的网购场所,就连某宝某东上,假货也多,还是要慎重啊。 ...

干脆别网购了

网友:
统统没用的,最后退货运费,还是退货买家出!

网友B:
某宝一样,店家发错货,退换邮费要买家出。小东西不贵,邮费还多!

网友C:
想在闲鱼买些东西,买前给卖家沟通,卖家说在闲鱼,退货是要由买家出运费的。为此我还说:那我就先买退货险。卖家说:这不是TB,哪里有得买运费险的?我再仔细看整个网页,确实没有运费险买的。

网友:
让客服介入就完了,直接退款不退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在闲鱼买些东西,买前给卖家沟通,卖家说在闲鱼,退货是要由买家出运费的。为此我还说:那我就先买退货险 ...

不到万不得以,千万不要在闲鱼买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到万不得以,千万不要在闲鱼买东西。

坛友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到万不得以,千万不要在闲鱼买东西。

买的没有卖的精,其实是说明自己功夫不到家,咸鱼多年还没买到假的因为有的东西就不能上面买

网友:
虽然你在理,但是运费真的很难退.查一下线路,看看是不是只要接两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小二介入也是退货退款,至于谁出邮费,买家和卖家协商,小二不会因为谁的错就判谁出邮费的。争取部分退款,然后自己拆开看看想办法用,不能用只有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某宝一样,店家发错货,退换邮费要买家出。小东西不贵,邮费还多!

这种情况淘宝会支持由卖家承担运费。

网友:
非同城网购等都有风险,我的连同城自营5700g装机套装点不亮,cpu散热器用过后退货好难,差点砸手里,以前AMD相变导热贴片,测试不行容易退掉,后来变成导热硅脂。

网友:
有图有对话记录申请客服介入,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淘宝会支持由卖家承担运费。

我也以为会,但实际上宝宝没回应。卖家认为发出来的货(贴胶)是对的,只是面积缩少(单块面积从6*6CM缩水成4.5*1.5CM),不算发错货。经投诉,同意退货退款,不同意退补差款等任何补偿方式。

网友:
明显是卖家的错,,为什么要买家承担运费??太扯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