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里的剪刀铆钉松了 换个轴修理一下

楼主(2022-01-23):
剪刀原来的铆钉有点松,冲下来换个轴,找了合适的不锈钢螺丝,就是螺丝太硬了,搞了半天才锯短。上了螺纹胶。

网友:
楼主好手艺,学习了。谢谢!

网友A:
拧太紧,剪刀转不动,拧太松,螺丝容易掉

网友:
要用内嵌塑料的防松螺母  或者再加一个螺母
两个螺母互相锁紧

网友:
换自锁螺帽

网友:
居然用钢锯,用电转都能切割了,弄把电转把

网友:
铆钉松了,再毛毛!小锤轻敲,几下就好

网友:
不加弹垫很快又松了,点胶的还不好调

网友:
铆钉一拉就好了,之前也为了修这个剪刀9块9包邮买了

网友:
螺丝螺母没必要,网上有不少铆钉配件,对好后敲紧。供应那起批太多,废品站找废旧皮包,拆点铆钉下来。以前有些张小泉王麻子等精品剪刀,中间螺丝方便调节松紧,可拆洗保养。

网友:
大家说的对,铆钉比螺丝好用,还简单,长效。

网友:
看来坛友们是无所不拆的啊

网友(2022-05-23):
引用 网友A:
拧太紧,剪刀转不动,拧太松,螺丝容易掉

正想说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