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6220实用改装可供参考

楼主(2022-01-23):
松下6220论坛神器 加装强磁 可换电池手电筒 握把加装手套增加手感和保护外壳。 电池和充电器都改锂电池充电套装

网友:
挺高级的玩具。

网友A:
蛮不错。现在使用ez6225和博世go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蛮不错。现在使用ez6225和博世go2了

6225和go二 我也有也改装了 go2改了扭力无级调速  6225也改了如帖6220的操作

网友B:
你那个松下是容量型电池3400mAh的吧?使用效果怎么样?不是要用动力型的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松下是容量型电池3400mAh的吧?使用效果怎么样?不是要用动力型的电池吗? ...

也有vtc5都 使用还可以

网友C:
这工具,修打印机等家电设备,可以吗!一直想找一个工具使用,12V的手电钻太大太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工具,修打印机等家电设备,可以吗!一直想找一个工具使用,12V的手电钻太大太重了。 ...

修打印机是真的合适,全塑料机身,不怕占碳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打印机是真的合适,全塑料机身,不怕占碳粉!

搜了一下,轻一点的工具,也就DB3DL2 ,DF012D,EZ6225这些能折叠的工具了,其他的工具不知道有没有!有没有相对便宜一点,使用比较顺手的,不是拿来玩,是拿来拧螺丝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