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魔雨热水机用了一年多水管可烂了拆开换一个

楼主(2022-01-23):
这种机器刚买来的时候接完水不会滴水用了一年多接完水就会滴水。拆开一看是这个出气的管子烂了。不知道换上新的以后会不会还滴水了。

网友A:
要说这种硅胶管挺耐热的。

网友:
一年就烂了,这管子回收料加多了吧?那你这一年喝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说这种硅胶管挺耐热的。

连接硅胶的硬塑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说这种硅胶管挺耐热的。

应该是插芯出问题了,硅胶管没事。

网友B:
换台好点的热水机吧,自己饮用的不能随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台好点的热水机吧,自己饮用的不能随便

这种即热机器头一两年之后就各种小毛病,还不如便宜的自动上水烧水柜耐用。看来水还得一次烧开一壶才对啊。

网友:
这种饮水机家里有,但是从来不喝这种机子烧的开水,也很少喝桶装水,基本上都是水龙头的水过滤、磁化以后,用锅烧开了喝。

网友:
这不是叫饮水机吗?为什么叫热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