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升降压模块维修 MOS管烧了

楼主(2022-01-23):
买来没几天MOS管就烧了,买了两个MOS没几天又全干烧了,故障是接负载没一会就烧了,没有过载保护了,又买了五个干坏了三个,在换第四个的时候,不耐烦了,看接线端子旁边的一个小电阻不爽,就把它干掉堆上一坨锡,然后把MOS管换上,现在用了几个月了没有在坏!

网友A:
电阻导致mos工作在放大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导致mos工作在放大区了吗?

不知道呀,那个电阻搞掉,过载就会保护了

网友B:
电阻:怪我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怪我啰?

怪你怪你,就是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不错啊

马马虎虎

网友D:
有严重安全隐患,还是安装上电阻比较好,品牌电阻也不贵,哪怕安装0欧姆电阻,都比短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严重安全隐患,还是安装上电阻比较好,品牌电阻也不贵,哪怕安装0欧姆电阻,都比短路好 ...

没事的,电脑电源有短路保护,之前有电阻烧MOS管没短路保护,一坨锡搞上就有短路保护了不烧MOS管了

网友E:
厂家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这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厂家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这个电阻?

不知道呀

网友F:
mos管驱动不良,应该就是楼上所说,放大区,发热大。

网友G:
有同款模块,你拆的是哪一个电阻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mos管驱动不良,应该就是楼上所说,放大区,发热大。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是MCU电流控制环路滞后过大的问题。
正常情况下短路应该是MCU控制进行限流,但是控制环路滞后,限流还没起作用,功率原件就先拜拜了。
要不是MCU性能过差就是程序有问题。我喜欢模拟的,不喜欢数控的。模拟的绝对没遇到过这种事。
我准备自己做个表头、做个微型的可调电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mos管驱动不良,应该就是楼上所说,放大区,发热大。

不知道呀,应该不是MOS管的问题吧,换前两个是原装的,后来买了五个不是原装的,换了六个MoS管短接电阻就好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同款模块,你拆的是哪一个电阻啊?

输入端子旁边的电阻,旁边好像就那一个电阻。你的也是烧MOS管吗?

楼主:
买了7个Mos管,现在手头库存还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是MCU电流控制环路滞后过大的问题。
正常情况下短路应该是MCU控制进行限流,但是控制环 ...

您说的太深奥,我还是个小白!

网友(2022-04-28):
引用 网友H: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是MCU电流控制环路滞后过大的问题。
正常情况下短路应该是MCU控制进行限流,但是控制环 ...

大佬 有这个模块的原理图、电路图吗?我毕设就是这个模块

网友:
我有一个升压模块,用于给12V电瓶充电,过热把贴片快恢复二极管烧了,后来外接了一个从PC电源拆下的,一直使用没有再损坏,看起来是原来的参数余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