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电源怎么就不工作呢?

楼主(2022-01-23):
买的论坛的12v 3a的电源,卖家送了点这个板。我又看不懂,卖家说是12v 1. 5a的,接上220v,指示灯也不亮,也没输出,求论坛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好像蓝色线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蓝色线掉了

没掉,焊的丑,我还用表打过,是通的。

网友:
先查300v,再查ic

网友:
买的是故障电源吧!自己动手修修呗!

网友:
查一下几个电感通断,特别是共模电感.另外保险也量一下通断

网友:
看看保险,整流桥,开关管有没有烧断,要不就是IC坏了。

网友:
光耦短接试试

网友:
你得说一下你的检修步骤,你都有表了,至少应该做一下基本的检修吧?比如测一下保险好坏,各个电感和变压器绕组有没有开路,高压电容有没有300V左右的电压,输出整流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楼上已经替你说的很清楚了, 基本的检查

网友B:
收音机大法,AM段,插电的电源一凑近就知道了,查什么查,通电刺啦一声,那是线没断,桥给电容充电,但是没放电通道。少启动,断回路(取样)或者芯片根本就是坏的。如果滋滋声有,比较压抑沉闷,抬不起头,那是初级震荡,次级有短路,二极管,电容穿。如果很轻快的流水声,信天游,基本上没病,LED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掉,焊的丑,我还用表打过,是通的。

你描述有问题,什么也不干,只是问,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大法,AM段,插电的电源一凑近就知道了,查什么查,通电刺啦一声,那是线没断,桥给电容充电,但是没 ...

这个牛,望闻问切,可以带个耳机,手持收音机

网友:
结构很简单的电源。顺着220往后查,保险,整流桥,电源ic,后级有无输出?整流管,tl431,光耦等等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描述有问题,什么也不干,只是问,有什么用?

不是您说的这样的,因为我没有技术,如果能自己检测各个元件直接修好就不问了。
另外这个电源板也应该是买的好的,卖家没告诉我是故障板,所以我就寻思着是不是自己犯了什么低级错误之类的,就发上来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大法,AM段,插电的电源一凑近就知道了,查什么查,通电刺啦一声,那是线没断,桥给电容充电,但是没 ...

这个方法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大法,AM段,插电的电源一凑近就知道了,查什么查,通电刺啦一声,那是线没断,桥给电容充电,但是没 ...

牛逼plu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您说的这样的,因为我没有技术,如果能自己检测各个元件直接修好就不问了。
另外这个电源板也应该是 ...

这个板子含有两种电路,看电路板分界线,,前级是高压,市交流电220V通过整流块到电容得出直流300V电压,再分压到8脚芯片和光耦,控制变压器输出低压直流电。。。。一般查下保险,短接,串灯泡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大法,AM段,插电的电源一凑近就知道了,查什么查,通电刺啦一声,那是线没断,桥给电容充电,但是没 ...

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大法,AM段,插电的电源一凑近就知道了,查什么查,通电刺啦一声,那是线没断,桥给电容充电,但是没 ...

卧槽,还有这种操作!!是不是随便一个AM频段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