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现在有没有啥不会装垃圾软件的驱动安装软件?

楼主(2022-01-23):
以前用驱动精灵绿色版,广告倒是没有,不过对新驱动支持好像有点问题,昨天装台电脑显卡驱动一直有问题,后来试了自动装机常用的万能驱动,驱动倒是正常装上了,就是会自动给你装垃圾软件,不知道还有没有啥合适的?

网友A:
自从六年前用了win10
就从来没手动装过驱动
该升级就升级吧

网友B:
除了显卡别的都不用装了

网友C:
万能驱动要先设置一些,然后好像就可以没有流氓软件了.应该是吧,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网友D:
360吧 虽然本身就是LM LJ软件 但是至少能卸载 能禁用。
效果一般般 但一般也够用了。

网友:
除了网卡驱动全部官网安装。

网友E:
驱动总裁试试看。

网友:
你要驱动啥东西?官网不更新了吗?

网友:
去官网一般能找到,另外WIN10自动装最新驱动

网友F:
看你想了解到什么程度。。。优选windows自动安装吧,但是往往不是最新。遇到装不上的,省事就用鲁大师,他的评测虽是娱乐,但是集成了360的驱动管理,在线装挺快的。装好驱动导出一次,下次就不用先装鲁大师再卸载了。
低端主板基本上realtek全家桶,搞定realtek就通吃大多数了。
realtek网卡:注意分几类PCI PCIE USB   https://www.realtek.com/zh/compo ... earch/73?Itemid=355
realtek声卡:官网不好找到,有个第三方网站还不错,最新版本6.0.9272 https://www.necacom.net/index.php/realtek/hda  注意部分太老的声卡用windows自动安装的就好,用最新的反而有问题。

网友G:
去主板的官网下载驱动不香吗?除了显卡和主板也没别的驱动要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主板的官网下载驱动不香吗?除了显卡和主板也没别的驱动要装了。

主要是系统有WHQL的问题,有些驱动装不上,另外WHQL验证关掉好像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从六年前用了win10
就从来没手动装过驱动
该升级就升级吧

没办法,很多老软件还是得WIN7,而且这台机器不是主力机,性能偏弱,装WIN10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显卡别的都不用装了

就是显卡驱动出的问题,一直过不了WHQL验证,关了验证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能驱动要先设置一些,然后好像就可以没有流氓软件了.应该是吧,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

据说以前的版本可以设置,现在的版本不能设置了,直接耍流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60吧 虽然本身就是LM LJ软件 但是至少能卸载 能禁用。
效果一般般 但一般也够用了。
...

360的好像很多都不更新了吧?晚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总裁试试看。

这两货估计差不多吧,现在很多驱动安装的软件都有垃圾插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想了解到什么程度。。。优选windows自动安装吧,但是往往不是最新。遇到装不上的,省事就用鲁大师,他 ...

自动安装一堆的垃圾软件,我自己精简的原盘,结果装个驱动又给我来一堆的垃圾

网友:
用国外的,可能不太好用,但绝对纯净...

网友:
现在人都这么懒吗,官网上的驱动最安全,手动装一下不难吧,从来都不用什么驱动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