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超市积分换的小台灯,里面拆出两节配重电池

楼主(2022-01-23):
用超市购物返的积分换的小台灯,虽然是便宜货,功能倒是挺全,
触摸开关,三种色温,亮度可调

唯一的不好的地方是它是插电款的,里面不含电池

拆开看看

掉了两个东西下来

18650电池?重量是挺重的,但拿手里摇了一下里面有声
立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跟充电有关的电路都没出料

到时候再改成可以充电的那种

粘一块铁上去,不然台灯轻飘飘的,容易翻倒

拆开看看

安全阀做的还是挺像的

剪开看看

沙子

这沙子倒是还挺细的

撒花盆里

里面空了,没别的东西

这部分是焊接的,也得剪开

获得凸帽一个

网友:
这是专用沙子,可以发电

网友:
未来水世界,最贵的东西是泥土。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二氧化硅电池?

网友A:
做工还行,连接触摸按钮的貌似是带屏蔽的线,看U2引脚定义是4054(LTH7),改充电模式的话去掉J2 J3,R6换成330欧,C4旁边的取样电阻自己根据电流大小取值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行,连接触摸按钮的貌似是带屏蔽的线,看U2引脚定义是4054(LTH7),改充电模式的话去掉J2 J3,R6换 ...

嗯嗯,谢谢指点,到时候弄俩真电池,改成充电的。插电的用着不太方便

网友B:
沙子只是配重了,装在电池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站可以当占位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子只是配重了,装在电池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也没说有问题啊

网友C:
太不专业了,我拆的里面是水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不专业了,我拆的里面是水泥

哈哈哈,用水泥块做配重的我也遇到过,就是不耐摔,台灯磕地上,里面就散好几块了。用沙子电池当配重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D:
里面的空间高度貌似也不够容纳18650,而软包锂电又不太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里面的空间高度貌似也不够容纳18650,而软包锂电又不太安全

能装的下哦,楼主台灯的这个底座应该和论坛里面流行的尚朋堂小风扇差不多

网友E:
这下好了,都知道超市耍赖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下好了,都知道超市耍赖了

没有耍赖,人家本来就是插电使用的,没说有电池,而里面所谓的电池,也就是个配重块而已。
我分析可能是这样,该台灯本来设计的是带电池款,本来计划里面2个电池一个是真的,一个是沙子,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成本高,客户投诉),就改成了超低价插电款卖给超市免费送,而当时进的大批沙子电池怎么办,就做配重块吧,总比塞个铁进去还省钱。

网友:
还是比较喜欢那种螺口灯罩造型的台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台灯是如何调节亮度的 ?

它只有一个触摸开关。短按是切换功能。长按就是调亮度,亮度觉得合适松手就可以了,亮度只能循环调节,也就是最亮的时候,一直按着是调暗,最暗的时候一直按是调亮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耍赖,人家本来就是插电使用的,没说有电池,而里面所谓的电池,也就是个配重块而已。
我分析可能是 ...

的确像你说的,看那个电路板我就知道这个是最低配,原本就不带电池的。另外开套外壳塑料模具和配重设计成本高,跟高配的通用,用沙子电池当配重反而成本还低一些

网友:
知道电池壳装沙是配重用的,要是我,就不另外再搞块铁粘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