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己做的BTA200蓝牙音频接收器(WT200S+TPA6132+TP4054)

楼主(2022-01-23):
这个蓝牙音频接收器,是自己设计的,采用恒玄/风洞WT200S作为蓝牙主控芯片,使用TI的TPA6132A2作为耳机放大电路,MEMS麦克风,140mAh的锂电池。外壳是是开模做的。
正常使用大约8-10小时。7楼附电路图

楼主:
呃,第二张图片贴错了,成了后续的升级版本了,不过没关系,只是一个电阻位的差异,影响不大。

楼主:
与7楼重复了,编辑掉!

网友A:
支持aptx-2吗这个

楼主:
这一款只支持SBC,后来做的64215版本是支持APTX和APTX_LL的,再之后的3034支持了aptx HD,在之后5125支持aptx adaptiv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aptx-2吗这个

这一款不支持,后来做的CSR以及高通版本支持aptx相关编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第二张图片贴错了,成了后续的升级版本了,不过没关系,只是一个电阻位的差异,影响不大。 ...

贴上原理图和PCB的正反面资料。

这个板子其实是4层板,虚拟板图只能显示top层和bottom层。

网友B:
很厉害了,做得跟市面上的卖品一样,外壳也是自己做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厉害了,做得跟市面上的卖品一样,外壳也是自己做的吧

外壳是开模做的,手上还有千把个外壳,一直堆在家里。
这个产品设计之初就是冲着市场化去的,只是产品做出来了,代理商跑路了
现在手上还积压着做好的几百个半成品,在家里堆着,愁啊

网友D:
可以用外置麦克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外置麦克风吗?

参考本帖第一图,这个接收器自带麦克风。

网友:
拿论坛来卖啊

网友C:
如果不带电池,需要自己组装,会有人要吗?

网友:
多少,合适愿意买

网友:
充电时可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带电池,需要自己组装,会有人要吗?

只要价格合适就有人要

网友:
楼主是新人,确是比较成品化,不错的东东

楼主:
这一款在插入充电器时会自动关机断开连接,想要充电时使用的话需要手动重新开机。

这一款的价格其实不贵,组装测试好的产品我扔闲鱼上也只卖40多块钱。如果想要不带电池的散件的话,也只需要30来块钱,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要这样的东西了。

网友:
看着不错,价格合适的话,这里市场还是有的。
能进这里的,都是动手能力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壳是开模做的,手上还有千把个外壳,一直堆在家里。
这个产品设计之初就是冲着市场化去的,只是产品做出 ...

可成品,可套件,可散件,某鱼、论坛都可以试着卖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