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眼镜焊接鼻托架

楼主(2022-01-23):
今天下雨 撑着伞 风一吹 啪 伞打眼镜上了 鼻托当时就歪了 回家整一下 没想到一碰就掉了 以前的旧眼镜找出来 度数低了 用烙铁试下焊接吧

楼主:
这副眼镜戴好几年了 鼻托歪了有时就用手掰一下 这次撑不住了 上网查了一下 一般用银丝焊 咱没那条件 用焊丝试试可以焊上 先撑着吧 因为材料的问题焊不牢的 这几天得去配新眼镜了 反正也感觉度数又得加深了 而且镜片边也摔坏了

网友:
焊工相当棒了!

网友A:
我再也不配这种眼镜了 ,眼镜托变形后总是搞不定

网友B:
我也焊过,锡焊不结实

网友C:
塑料全框
简单实用可靠

网友:
谢谢分享,一下子让我想起了上高中在宿舍里为同学焊接镜框时的情景

网友D:
这种眼镜因为容易碰歪鼻托,所以我很多年没买过了,TR的强度太差也很容易断,我现在一般都是买塑钢的,随便造能用好几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再也不配这种眼镜了 ,眼镜托变形后总是搞不定

对,一碰就歪,关键次数多了怎么调都不舒服现在我买塑钢的,强度高不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焊过,锡焊不结实

材料问题没办法 我焊了几次才勉强对好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眼镜因为容易碰歪鼻托,所以我很多年没买过了,TR的强度太差也很容易断,我现在一般都是买塑钢的,随便 ...

塑钢的跟这种相比 价格 舒适度怎么样

网友:
焊锡焊不牢的,一碰就掉了.
我的镜架框断了, 在掏寶上花了70激光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对,一碰就歪,关键次数多了怎么调都不舒服现在我买塑钢的,强度高不易坏 ...

我买树脂镜框,下次试一试塑钢,外型一样不知道重量怎么样
额 ,我也不知道我买的是啥,统称塑料

网友:
还是塑料全框的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塑料全框
简单实用可靠

就是容易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塑钢的跟这种相比 价格 舒适度怎么样

价格不好说,我普通店买一般是4、500的样子,丹阳200左右,但不同店应该差距很大,韩国的贵,国产的便宜,舒适度和材料无关吧,因为鼻托是固定的这个要多试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买树脂镜框,下次试一试塑钢,外型一样不知道重量怎么样
额 ,我也不知道我买的是啥,统称塑料
...

塑钢很轻的,这点重量不重要吧,关键还是舒适度,眼镜舒服的话几乎是无感的,塑钢一般叫ULTEM、PEI,平时使用不容易坏的话就没必要追求塑钢了,毕竟贵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不好说,我普通店买一般是4、500的样子,丹阳200左右,但不同店应该差距很大,韩国的贵,国产的便宜 ...

我家两个孩子眼睛都有点近视了 要带她们去医院检查下 眼镜一块配吧 过年一个13 一个10岁 我记得我是高中才戴眼镜的 现在的孩子近视好早 听孩子说班里不少同学戴眼镜了 都是手机平板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塑钢很轻的,这点重量不重要吧,关键还是舒适度,眼镜舒服的话几乎是无感的,塑钢一般叫ULTEM、PE ...

以前金属全框 金属半框,鼻梁都俩块压痕,换全塑料,再也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两个孩子眼睛都有点近视了 要带她们去医院检查下 眼镜一块配吧 过年一个13 一个10岁 我记得我是高中 ...

自己的体验,甜食吃得多影响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