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宜家新款镍氢电池充电器拆解(IKEA E2020)

楼主(2022-01-23):
刚刚新买的宜家新款镍氢电池充电器到手既拆看看值不值。

网友:
可惜低压侧二极管整流,要是像台式机主板同步整流降压更好,效率高发热小节能。充电程序尽量避免拒绝充电,快充检测失败,切换成20小时100毫安慢充。

网友A:
现在都是18650锂电池天下了,这种镍氢小充电器太鸡肋了。

网友B:
18650锂电池de天下,能量比极低的AA,我还有几十个爱乐普2代刚用过2次充电

网友:
这做工确实不错啊

网友C:
做工看起来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
谢谢分享!能不能把电容上面的字,电压,容量还有芯片上的字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看起来不错,多少钱买的?

充电器29.9,四节5号充电池3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18650锂电池天下了,这种镍氢小充电器太鸡肋了。

家里各种遥控器,各种儿童玩具,使用场合还是很多的

网友(2022-12-12):
没人看这电池的吗?FDK原厂代工的啊,换皮日版爱老婆。价格还便宜。。。

网友:
看板子堆料挺多,应该不错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650锂电池de天下,能量比极低的AA,我还有几十个爱乐普2代刚用过2次充电 ...

我还有四个没用过的

网友:
充电器应该不错!

网友:
看电路板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