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 开卡报错reset fail (51) 16贴3dmlc 29f64b2amcmg

楼主(2022-01-23):
之前八贴29f64b2amcmg
开512g正常使用
又搞来10片,全清空过再测试架开卡正常的
贴上8片补满开卡开不过了

网友:
是不是CE超了

网友A:
那必须超ce,把那个电感换一下,然后降频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必须超ce,把那个电感换一下,然后降频试一试,

64b 单片2ce,16片32ce刚好没超,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因为这个板子供电不行,我是16*nw813(失败),但是8*nw818(成功)

网友B:
把1R0电感换成一体成型电感。挂SATA接口开。

网友:
只能告诉你你的肯定是能开的

网友C:
其实3Dmlc还是上58H好些,纠错和兼容都好,46的纠错肯定是跟58不能比的

网友D:
16贴我之前很喜欢玩,现在不喜欢了

网友D:
其实你这个失败原因,歪柳橙之前在我一个帖子里面已经说过了,不用改参数  什么都不用管,  不管是什么颗粒,这种满ce的  只要是reset fail  改交错就行了   1/16不行就改1/8  1/8不行就改1/4  直到成功,别问我什么原理   我就玩得多  大佬告诉我的

网友:
记住吧   折腾这东西  要的是实践  告辞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6贴我之前很喜欢玩,现在不喜欢了

请自觉拖出去枪毙10分钟,看得人眼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自觉拖出去枪毙10分钟,看得人眼馋

之前64g的雷克沙  s37买了几千块钱的  这些不就是那些颗粒

楼主:
没有超c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1R0电感换成一体成型电感。挂SATA接口开。

谢谢朱总,电感原因有可能,能听到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3Dmlc还是上58H好些,纠错和兼容都好,46的纠错肯定是跟58不能比的

但是58没见过16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这个失败原因,歪柳橙之前在我一个帖子里面已经说过了,不用改参数  什么都不用管,  不管是什么颗粒 ...

感谢大佬!我改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贴我之前很喜欢玩,现在不喜欢了

大佬手上好东西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手上好东西太多了

哪里我只是小萌新一枚,都是玩些别人不要的渣渣,哈哈哈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吧,不要用转接板,直接接主板SATA口,短接开机后去除,然后开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我只是小萌新一枚,都是玩些别人不要的渣渣,哈哈哈

能不能搞到七彩虹的那个sl500 正反面都有原件可以02t上8贴的跳线,缩ce真是好玩,但是那个正反面都有的板子可是真的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