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o2锂电钻换成21700电池并加type-C充电及其他改造

楼主(2022-01-23):
在某鱼上花88元购买了被割一刀的博世go2,查防伪码为正品。买来后做了如下改动:

1. 在夹头上钻孔,放一个钢珠,用燃气胶管套上去,避免批头脱落。

2. 把扭力弹簧剪成不一样的长度,加大档位之间扭力差距。

3. 热熔胶密封被切割的那一刀。密封之前先在下面垫了一个弧形的铜片,免得热熔胶流进去后里面的东西拆不出来。

4. 在尾部增加了一个type-c充电模块,便于与手机充电线通用。由于空间限制,充电模块的电池保护部分被切除。

5.手动启动按键太灵敏,老是误按,于是更换手动启动按键,比原来的稍硬一点。由于更换时没有断开电池,冒了火花,手动无法启动,按压启动转一下就停,电路板靠电机处烫手,电机停止后仍然高达1.5A左右,1分钟后电流归零。检查发现是一个6脚,丝印CKT的零件有问题。查应该是TPS61222升压芯片。把它取下后,短路它的输入输出,电机正常转动。于是就没有更换它,而是直接短路使用中。跑电路后发现是两个启动按键的一端连接的都是电池正级,于是飞线连接后正常启动。电机停转后电流马上归零。目前使用了一段时间,发现电池电压低到一定程序就会出现启动后转一下就停的问题,估计是没有了升压电路,电压低了无法驱动电机造成的。暂时没有购买TPS61222的打算,于是就有了后面更换21700电池的措施。

6. 由于不习惯按压启动,于是拆除按压启动按键。并联了按压启动的电路和手动启动电路。

7. 最麻烦的是更换21700电池。由于原来的1500mah电池不耐用,手上刚好有一粒21700的动力电池,于是想把它换上去。但是电池太大,于是用电磨把电池仓磨大了才装进去。昨天凌晨2点开始充电,到早上8点充了6个小时还是红灯。以为有问题,拆开看没发现问题,继续充才充满。看来容量确实大多了。

楼主:
这个博世go2的电机对电池要求较高,工作电流较大,串联个万用表想测电流,估计是线太细或长了点,动一下就停。电压低了也如此。换普通电池也无法启动。

网友:
我就把扭力弹簧取了六个出来,当小扭力电批用,那个打滑啊,听着真爽

网友:
这个机子最烦的地方就是批头容易掉。没有改动过。

网友:
我也加了个钢珠,这样批头就不会掉了,原装电池实在是不耐用,换了索尼c6感觉好了很多。

网友:
这个燃气管用的巧妙啊

网友:
大佬,牛逼plus

网友:
加钢珠不是最好的方案,但是是目前最好看的的方案。钢珠太小,和批头卡槽匹配的不好,上下窜量太大,并且卡箍压力不足,并不能有效锁住批头,批头和自攻钉咬住后,还是能拉出来,胶管套箍比钢箍抱钢珠会更紧,但是要加金属片。加钢珠更多的是解决了心理问题。还给博士一个大耳光。

网友:
好好的东西搞得稀烂

网友:
改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
差点就让你折腾进垃圾桶

网友:
不如买个弹出直接头,然后想办法固定在上面!!

网友:
谢谢版主无私分享!!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A:
我也买了个  110包邮还在路上  4天了还没有到 ,要回老家过年。 我已经退货了。110也没有多大意思了  新的光机器现在150.

网友:
这能说是改成功了还是说改残了呢?

网友:
没必要折腾  全新打折下来也就1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个  110包邮还在路上  4天了还没有到 ,要回老家过年。 我已经退货了。110也没有多大意思了  新的 ...

就是 这点差价 你要折腾好几天

网友:
同款,填完坑后进入吃灰模式。

网友:
我也想买,但是找不到,求助

网友:
这成色是捡漏了还是练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