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台大概10年前的维盟路由器wv8-30

楼主(2022-01-23):
改造一个出租屋网络换下来的,听说是高端型号,挺大挺重的,型号配置官网查不到,估计停产了

楼主:
接口和边侧都有散热孔

楼主:
开箱全景图,内存,闪存,网变,看得懂配置的大神麻烦补充下是多少内存闪存

楼主:
问题来了,这散热片怎么拆啊,周围是4个弹簧,拧不动也拔不动

楼主:
拆开9个螺丝发现背面是卡扣卧槽

网友A:
内存128*2,闪存看不清,估计64的
固定的塑料钉估计是飞机头尼龙铆钉,把主板拆下来,镊子夹一下背面的钉头就可以卸下来了

楼主:
拆开发现好像是两只螃蟹,靠近网变这边的拆开是8367RB,比较模糊,不好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128*2,闪存看不清,估计64的
固定的塑料钉估计是飞机头尼龙铆钉,把主板拆下来,镊子夹一下背面的钉头 ...

没工具,我手捏拆下来了。。

楼主:
右边靠近闪存内存的螃蟹非常清晰,用不用手机微观模式都能看的非常清晰,这配置很高端吗?

网友A:
螃蟹的8367是比较经典的交换芯片,很多千兆路由都用它。
CPU3662很老了,家用倒无所谓,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螃蟹的8367是比较经典的交换芯片,很多千兆路由都用它。
CPU3662很老了,家用倒无所谓,够用 ...

哦,一个是交换机芯片啊,还给上那么大块的散热。。3662的频率是多少啊?双核1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螃蟹的8367是比较经典的交换芯片,很多千兆路由都用它。
CPU3662很老了,家用倒无所谓,够用 ...

查了下竟然是500m。。。那岂不是比7620的580m还要差。。。我给换成小娱c3了,7621+32+512 刷高恪。

网友B:
我还以为一打开是个D525的小主机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了下竟然是500m。。。那岂不是比7620的580m还要差。。。我给换成小娱c3了,7621+32+512 刷高恪。 ...

别看只有500MHz,这玩意带机几十台很轻松,有线路由不怎么吃CPU,这货当年也是很贵的,卖的就是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看只有500MHz,这玩意带机几十台很轻松,有线路由不怎么吃CPU,这货当年也是很贵的,卖的就是软件。 ...

几十台。。。我7621最高带过190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一打开是个D525的小主机呢

想太多了。。坑爹货一个,浪费我时间,那么重带回来竟然无法二次利用,也就外观唬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128*2,闪存看不清,估计64的
固定的塑料钉估计是飞机头尼龙铆钉,把主板拆下来,镊子夹一下背面的钉头 ...

内存64M*2 兄弟

网友D:
这货就是卖固件送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就是卖固件送硬件。

是啊,而且这个我发现开机系统灯亮,获取不到ip进不去的,应该是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而且这个我发现开机系统灯亮,获取不到ip进不去的,应该是砖了

这个硬件机器非常容易砖,我的一台硬复位后砖了。救都救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