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浓浓苹果风,G-Technology G-Drive移动硬盘盒拆解,另附刷写固件教程

楼主(2022-01-26):
全文分为3个部分:前言&背景,外观与拆解,主控JMS539的固件备份与刷写。

前言
17年买的2个G-Technology G-Drive移动硬盘盒,之前放了一块8T 西数HC320企业盘,因为盘已经装满,需要入手一块更大容量的盘,当下最具性价比的企业盘是西数16T,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这个16T是阉割版,满血是18T,所以目光就锁定在18T盘上了。但是这个硬盘盒毕竟有些年头了,能否支持最新的18T成了问题。当时想到了升级主控固件,结果刷出问题了,后来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恢复。

背景
G-Technology品牌的历史,诞生于2004年,之后通过与苹果合作在音视频创意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2009年,被日立(HGST)收购;2012年,随着日立被西部数据收购,G-Technology又来到了西部数据旗下。

跟苹果能搭边的第三方产品外观设计肯定不俗,另外就是价格不菲,先看看官方图片,主体全铝合金。

价格方面,4T容量的国外售价在$249-$348,自己先后在深水宝买的不含盘硬盘盒价格都在200左右,相对普通硬盘盒来说稍贵,但是总体做工设计绝对是物有所值。

外观与拆解

正面大大的LOGO,通电之后下方会有雾白色灯点亮。

侧面,布满了通风散热孔。

接口一览,从左到右:锁孔,USB3.0-A,FireWire火线(IEEE 1394B)x 2,DC电源口,电源开关。

背面,注意四颗硅胶减震垫和螺丝孔是独立设计,减震垫非常牢固。

标签,当时在售的版本应该都是4T的。

拆开之后

手上有2台,后来拆的另一台想起来电路板上还有一个不锈钢屏蔽罩,电路部分挡的严严实实,随手拍了一下。

全套芯片由JMicron(台湾智微)和美国LSI(2013年被博通Broadcom的前身安华高科技Avago收购)提供,SATA接口旁边的主控是智微的JMB335,USB 2.0/1394火线转SATA桥接芯片。

JMB355 eSATA+1394A/B + USB20 to SATA Host Adapter
Description
The JMB355 is single chip solution to bridge between USB 2.0 host or 1394 host and SATA device. The
highly integrated USB 2.0, 1394A/B and SATA Phys technology provides a cost-effective solution to
apply SATA to SATA device or USB to SATA device or 1394 to SATA device enclosure. The USB
adheres to the Mass Storage Class Bulk-Only Transport Specification. The embedded command parser
supports both ATA and ATAPI command set with LBA48 bit addressing capability. The 1394 adheres to
SBP-2 specification. And SBP-2 acceleration hardware is embedded to off-load CPU and easy firmware
control.

DataSheet文档(英文)。

USB 3.0 A口旁边的主控:智微的JMS539,USB3.0转SATA II桥接芯片。

JMS539
SuperSpeed USB to SATA II 3.0G Bridge
Description
The JMS539 is a bridge controller, which translates the communication protocol between SATA II 3.0G and
SuperSpeed USB commands. The integrated 60MIPS 8051, SATA II, Hi-Speed USB and SuperSpeed USB
technology enable users to perform SuperSpeed USB to SATA II 3.0G, applications in a signal chip.
In this chip, the Hi-Speed/SuperSpeed USB controller supports the USB Mass Storage Class Bulk-Only

DataSheet文档(英文)。

旁边还有一颗MXIC(台湾旺宏电子)的512K闪存,丝印25L5121E。

DataSheet文档(英文)。

2个FireWire火线(IEEE 1394B)接口旁边的主控是LSI的L-FW843-07,最高3口1394B控制器。

IEEE® 1394b Bilingual Three-Port Cable Transceiver/Arbiter.
Description
The FW843 provides the digital and analog functions needed to implement a three-port node in a cable-based IEEE 1394 network. Each of the three ports can be configured to work in data-strobe mode only (1394a-2000) by pulling the corresponding DSMO input pin to the 3.3 V supply

详细文档(英文)。

供电部分特写,电容基本都是Lelon(台湾立隆),3颗蓝色是普通的REA系列,85°/2000小时,2颗黑/金色的是低ESR/高频RXW系列,105°/7000小时,没用上日系算是小小的缺憾。

晶振特写

主板背面全貌

背面细节,几颗贴片芯片:
1颗Axelite(台湾亚瑟莱特)的AX3117,2A PWM 降压稳压器;
1颗Axelite(台湾亚瑟莱特)的AX3003,2A PWM Buck DC/DC转换器;
3颗丝印M30 SK34B硝基特;
板子的另一端,1颗MXIC 25L5121E。

电路部分结束,看看其他的。

固定硬盘的单独底座,通过螺丝和硬盘盒主体连接固定,从而让整个铝合金外壳参与散热,总体散热效果非常好,记得夏季室温30°左右的时候,8T的3.5寸盘工作温度也就40°左右。

硬盘底座下面的散热鳍片。

拿掉硬盘底座之后的样子。

LOGO后面的灯特写。

原配APD亚源科技的12V 2A电源。

原配白色USB3.0数据线,时间长了有点脏,线身非常柔软,随意弯折(当前室温13°左右)。

线身和端口特写,两头都带品牌LOGO。

原配的螺丝。

不含硬盘的净重,681g,拿在手上相当有分量。

通电状态(照片是正的,不知为什么传上来是颠倒的,压缩了一次尺寸也不行,各位将就着看)。

第三部分,固件的备份与刷写

前面提到,因为准备入手18T新硬盘,心血来潮想尝试刷机看能不能实现对新的大容量硬盘识别。
到网上搜JMS539固件更新工具,在一个国内论坛上搜到几个固件更新工具,挑了一个新一点的版本下回来就开刷了,下回来的是单exe文件,无需选择固件文件直接刷写,到最后一步提示刷写失败,因为是固件更新工具的问题更新失败了也没在意。结果在移动电源关机重启后发现设备命从"G-Drive"变成了"USB to ATA/ATAPI Bridge"。

这是另一台没有更新固件的识别信息

刷新了之后变成这样了。

设备名改了也没啥,在硬盘用完之后系统托盘安全退盘,之前退盘之后3-5秒硬盘休眠,现在不行了,试了几次都无法休眠,这才意识到固件给刷出问题了。当时的心情是一万只萌兽从心中奔过,好好的盒子非瞎折腾干啥~

然后就又到网上搜JMS539固件更新工具,费了半天的功夫才在国外见到一篇文章(链接在此),JMS539没有专门的固件刷写工具,JMicron的通用固件刷写工具名为jmicron jm2033x fw update utility,又到国外花了半天时间才找到正确的下载链接,然后找匹配的固件又是半天,没想到G-Drive这个原版固件在国外还真的有下载的地方,实在是喜出望外。
然后又在一篇台湾网友的文章(链接在此)里发现这个固件刷写工具还有一个隐藏的高级选项,其中的一个功能是备份固件。然后专门用另一台正常的G-Drive做了一次备份,跟网上下的固件做了对比,文件大小完全一致,看来网上下的固件也是没问题的,可以放心写入。

运行该工具之后,正常识别移动硬盘是这样的,如果单纯想刷入固件,只要点”Load File"选择.bin固件文件,然后点下方的Run等待写入完成即可。

附上之前刷入问题固件之后的状态。

固件版本识别为"Internal code",无法识别出正常的固件版本。

如果想要备份固件,先选择Run左边的"RD Version"(研发版本,也就是高级模式),才会出现备份等高级选项。

如果类似G-Drive外挂MXIC闪存的话,要同时勾选第三个选项“Include 4K NVRAM"(包含4K非易失性存储器)和最后一个选项”Backup Old Firmware Only"(仅备份旧固件),否则就只要勾选最后一个选项,然后点下方“Browse”选择备份固件存放位置,再点上方的"Run"按键执行。

附上固件刷写工具的论坛附件和G-Drive备份固件,同时献上国外网站上的下载链接。

专门放上国外网站的下载链接,无需M币。

https://www.usbdev.ru/?wpfb_dl=3869
https://www.usbdev.ru/?wpfb_dl=8233

另外补一下关于容量识别问题。
后来在深水宝找到一家卖DELL EMC 拆机18T西数盘的,买上运费险,回来测试(原始固件)完美识别,另外在手上的WD PR2100 双盘位NAS上测试了也能正常识别,给有需要的坛友带个路。

全文结束,感谢各位观赏。

预祝各位坛友度过一个愉快的2022春节,阖家安康,心想事成。

补充内容 (2022-2-23 17:39):
后续排查供电问题导致硬盘启动异响甚至无法启动,更换开关解决: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6023-1-1.html

补充内容 (2023-7-24 21:39):
G-Technology G-Drive mini(火线1394)日立2.5寸硬盘盒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4345-1-1.html

网友A:
大品牌的产品还是有后续技术保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品牌的产品还是有后续技术保障的。

这个技术保障都是自己摸黑探索出来的,哎,官方支持页面并没有这些固件下载,可能跟品牌变卖过之后很多支持资源都会残缺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技术保障都是自己摸黑探索出来的,官方支持页面并没有这些固件下载,可能跟品牌变卖过之后很多支持资 ...

嗯,说明受众很多,研究自然多了,技术资料自然就容易找到了。如果换成小众的,想折腾?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说明受众很多,研究自然多了,技术资料自然就容易找到了。如果换成小众的,想折腾?没戏。 ...

是的,好在网上还能找到原版固件,而且固件刷写工具还有备份功能,这样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要是再搞错就头大了,只能上编程器,自己又没玩过。

网友A:
学习编程、学习焊接。挺好。为了一个盒子,成就了一位大师

网友:
讲解很到位!

网友B:
谢谢分享,很具有参考价值,有机会看看手里的是否能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编程、学习焊接。挺好。为了一个盒子,成就了一位大师

学编程不太可能了,学习编程器的用法烧写固件下点功夫还有可能,手上有热风枪但还是怕麻烦。

如果真没有专门的固件更新工具,不知这个固件是不是保存在MXIC的512K闪存上,如果是的话吹一下倒也不是特别难,要是需要吹JMS539这种48脚芯片就有压力了。
热风枪买回来到现在只吹过一个LED控制色温的八脚IC,而且刚吹上去还不稳定老是会自己变色温,后来不知为虾米自己好了,实在太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很具有参考价值,有机会看看手里的是否能升级。

个人建议,如果用着没问题还是少折腾的好,如果真想升级,第一步一定要把现有的固件备份好,要确定固件是不是存储在外挂芯片里,如果有的话备份时一定把第三个选项勾上。
自己在备份的时候试过,第三个选项勾选和不勾选备份出来的固件大小明显不一样,勾选之后的文件体积更大有64K,没有勾选备份的只有40多K。

另外要留意选择正确匹配的固件,之前自己找到一个比较全的固件下载页面:https://www.usbdev.ru/files/jmicron/jms539firmware/

网友:
折腾研究总有了回报还是可喜可贺,所以这个硬盘盒最终还是没有支持18的硬盘吗

网友C:
这是元古代工的吧

网友D:
谢谢前辈把坑都填了,让后来的少走湾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个人建议,如果用着没问题还是少折腾的好,如果真想升级,第一步一定要把现有的固件备份好,要确定固件是 ...

嗯嗯,很好的建议,谢谢!我一般也是各种准备做完了才会操作的。主要是以前没想过通过升级固件解决容量问题,只刷过固件搞待机的问题,后续我估计也会碰上容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元古代工的吧

具体哪家代工的不太清楚,手上有一个元谷 存储巴士T280,电路和外壳用料差距撇去不谈,单说外壳设计,虽然也是铝合金,但是内部固定座和外壳的接触面积非常小,看似内部固定座和外壳贴合,实际上有1-2mm的间隙根本不贴合,只有四颗螺丝是直接连接的,造成散热非常差。
因此这个T280只是平时备用测试的时候才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前辈把坑都填了,让后来的少走湾路

客气了,这就是论坛存在的最大意义,互相分享,大家都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很好的建议,谢谢!我一般也是各种准备做完了才会操作的。主要是以前没想过通过升级固件解决容量问 ...

请注意这个硬盘盒原始固件就可以完美识别18T硬盘,当初通过升级固件识别大容量硬盘只是自己的设想,具体能不能实现未知。

实际上,也找不到比原始固件更新的匹配固件,这个硬盘盒的原始固件是12.03.00.05,网上其他版本的固件版本号都没有12.x.x.x这种格式的,就没有再尝试了,何况原始固件能识别18T。

网友:
18T的硬盘。应该都是叠瓦盘 吧,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
应该是氦气硬盘,建议楼主学下修图软件,改成西数紫盘图片叠加。以后氦气稀缺,说不定出现氮气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