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用LM317做一个电脑风扇调速器发现一个问题.

楼主(2022-01-23):
    用LM317做一个电脑风扇调速器发现一个问题,网上教程电阻R1和R2的取值全是反的!
意思就是R1我取值240Ω(LM317的2脚输出对LM317的1脚),
R2(LM317的1脚对地)我取2200Ω,这时输出电压只有1.2V左右。
但LM317在线计算器和网页教程输出电压都是12V左右。

LM317电阻表格,电阻计算详解
LM317是常用的一款线性稳压电源,本文介绍其基本电路和电阻选择表格。
电阻选择表格

图2:LM317电路图
配置电阻R1和R2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输出电压,公式如下:
V o u t = 1.25 × ( 1 + R 2 / R 1 ) Vout =1.25\times (1+R2/R1)Vout=1.25×(1+R2/R1) [1]
按照图2中电阻数值可计算出Vout=5.04V。由于电阻数值常用的是E24系列,所以本文图1给出了电阻选择表,找到需要配置的电压,由此可以获得电阻数值。

网友:
这东西收藏下。经常要找的时候找不到,谢谢了

网友:
把317看作一个同相输入端和参考电压已经内置的运放,adj端等同于反相输入端,而r1r2就是反馈网络,完全按照运放反馈的算法来算就行。只不过对317而言,输出端需要有个几mA的最小电流才能稳定,这就是r2用220Ω的原因,如果能保证负载总是达到最小稳定电流,反馈网络用几十kΩ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A:
为啥不用BIOS里面的风扇调整功能呢

网友:
这个我也做过,317挺方便的。也是参照网上的电路做的。

网友B:
楼主说:网上教程电阻R1和R2的取值是反的,我百度了一下,没有发现错的,LM317基准电压1.25V,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两个电阻怎么取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网上教程电阻R1和R2的取值全是反的,我百度了一下,没有发现错的,LM317基准电压1.25V,用脚趾头想 ...

对头,不过我都是用开关电源芯片来做行程pwm调速,比这种稳压芯片好多了。

网友:
表格看不懂,表头啥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网上教程电阻R1和R2的取值全是反的,我百度了一下,没有发现错的,LM317基准电压1.25V,用脚趾头想 ...

可能教程上的R1和R2与楼主的标注刚好相反吧,也就是教程中,上边的电阻标注的是R2,下面的电阻标注的R1。

网友:
你这表横坐标R1,纵坐标R2。结果不是和网页计算器结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教程上的R1和R2与楼主的标注刚好相反吧,也就是教程中,上边的电阻标注的是R2,下面的电阻标注的R1。 ...

他说了,教程“全”是反的。

楼主:
R1和R2反取值反而勉强符合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BIOS里面的风扇调整功能呢

我总感觉用PWM调速风扇即使转速很低了还是有噪音,而用稳压电源进行调速转速低时可以做到听不到风扇的噪音,或许是我的心里作用,不知到其他人感觉如何。我对电脑的噪音很敏感,现在家里的电脑电源已经改为DC-ATX,硬盘也是固态了,只剩下一个CPU风扇了,我用LM317进行的调速,也基本听不到声音了。

网友:
利用LM317和热敏电阻制作电脑风扇自动调速电路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23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