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面包机故障,拆开结果是皮带坏了

楼主(2022-01-23):
面包机故障,拆开结果是皮带坏了

网友A:
皮带和皮带轮能配到吗?

网友:
目测同步带坏了之后强行使用了很多次 导致电机主轴的皮带轮被皮带的加强纤维磨损了

网友B:
面包机皮带就是易损件,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不用结实点称的或者干脆金属小链条。就像摩托车发动机传动链那种。

网友:
这个皮带经常坏。等你换第二根再坏就扔了吧。

网友:
这样才能促进消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面包机皮带就是易损件,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不用结实点称的或者干脆金属小链条。就像摩托车发动机传动链那种。 ...

金属的噪音大,成本高

网友:
家里有个美的,没用几次,放久了再拿出来用发现皮带不行了,上网买皮带,回来装上发现电机挂了,美的各种小家电特别喜欢用铝线电机,线又很细,根本用不久,折腾一圈一怒之下拆散扔了。外壳留着做花盆了,特别反感这牌子。

网友:
面包机好用吗

网友:
有金属传动版本的,贵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属的噪音大,成本高

这玩意,噪音也不一定小。换成金属齿轮减速估计能好点,但是你用10年不坏,厂家咋赚钱,董小姐的那句话,一台空调用10年就该换了,因为技术已经革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和皮带轮能配到吗?

买来换上去了,又可以用一阵子了

网友:
别人送我一个美的面包机,也是皮带烂成渣渣,换了皮带给孩子做几顿面包玩玩,皮带换换可以,其他坏了就直接扔了

网友:
就是可以简单做面包 严格按照配方,否则做出来不好吃,算上面包机损耗,其实比外面买的面包便宜不到哪里,因为你买的材料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