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车规的小Valeo led驱动超乎想象的复杂

楼主(2022-01-23):
垃圾堆翻出来两个汽车小灯板

好像是s60大灯里的led转向灯

这个应该是行车灯光源,驱动不在板上

上一代迈腾应该是b7的某个版本日行灯驱动,
3根线,两正一负能亮,怀疑其中一根接正的是pwm信号控制亮度的。

网友:
车用的东西 相当的哇塞
之前拆过一个车载小电脑
那做工 铝外壳特别重 一堆螺丝不说 还有防水条
撬了好久撬开了 里面竟然还封了防水胶

网友:
车用的东西肯定要可靠耐用,看标识是法雷奥代工的。

网友A:
加灯罩当护眼灯很好。行车记录仪也是车规,要求最大工作温度高于运动相机,实际上有些电路板散热没做好,导致漏录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灯罩当护眼灯很好。行车记录仪也是车规,要求最大工作温度高于运动相机,实际上有些电路板散热没做好,导 ...

前装和后装完全不是一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灯罩当护眼灯很好。行车记录仪也是车规,要求最大工作温度高于运动相机,实际上有些电路板散热没做好,导 ...

灯珠质量非常好,但是原装驱动不一定合适,很多是pwm的,手机摄像头就能拍出明显的闪。

网友:
行车灯那个曾经捡到过全套,因为没搞懂驱动板的信号定义,一直没点亮,索性把灯珠拆了自己做了个驱动,驱动板一直吃灰...这玩意不错的,凌特的芯片,估计是1700,绕过板子上那堆控制芯片可以直接启动,好像输出40V左右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灯珠质量非常好,但是原装驱动不一定合适,很多是pwm的,手机摄像头就能拍出明显的闪。 ...

估计是价格竞争,驱动可能线性恒流,加手电筒PWM调光。买规格合适,220伏球泡灯驱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价格竞争,驱动可能线性恒流,加手电筒PWM调光。买规格合适,220伏球泡灯驱动解决。 ...

你说错了,起码是说反了,高端的才是pwm驱动的,估计是为寿命考虑。德系美系的卤素大灯都是方波驱动的。韩系也是,日系以前的绝大部分不是。顺便说一嘴,以前日系的主驾四门升降机都是直驱的,美欧都有门板电脑,走总线。

网友:
车规级的东西做工不会太差的,  一般分类都是,消费级,工业级,车规级,军品,航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