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冠迪宝视达GD-588 LED台灯

楼主(2022-01-23):
这台灯的立柱折了,要修还得拆了才能修,所以,干脆大拆一下,看里边做工怎么样。没啥技术含量就是拆机看一下,有胶粘一下。

GD558台灯

立柱根部断了

发光部位

面板开关

底部合格证、标签说明,比较正规

用订书钉做加强筋

烙铁加热压入(先用电焊胶粘一下)

再来一个订书钉,这个东西做小塑料粘接加强筋最合适了,强度大小正好

按尺寸裁剪

再压入一个

里边开始用了一片紫铜皮

反正对照一下,忘了方向

顺序倒是不错

后来发现这个紫铜皮强度不够,又从侧面用订书钉做了几道加强筋

露着不太好看

请出铝箔纸

以前下角料

这块合适

接转下帖
还有两层,不要插楼

楼主:
准备粘铝箔纸

粘好

装上看看效果

套在立柱上,还不错

下边看面板下边的东西

开关

大功率的

驱动体积不大,5W的灯

这个角度照不出芯片型号

这个清楚了,帖子最后发这个芯片的资料

驱动背面

面板下边整体这个样子

开关上边这个弹簧不错

底座配重,有了它台灯很稳

再看一下驱动次级,一个整流管和一个电解

隔离型的,安全系数高

下边拆灯头发光部位,卡子裂了,粘上

灯头盖板

灯头部分用了一个铝架

快接插头

通往立柱

转下帖

楼主:
这种快接头维修的时候很方便

铝架有点簿,感觉有点像不锈钢

柔光板

侧光式

10颗灯珠

5730的

有电阻

灯珠板背面用胶粘在铝架上,虽然有部分已经分离,但想取下也很难,粘着的部分还很结实

看看柔光板

好几层

最外层是白色的

不敢全部揭开,怕无法还原

看看算了不揭了

通电试试

看电压应该是5串2并,因为电流有点小,电压13V多点。

这个角度能看到灯珠位置

这个角度就看不到了,柔光板很巧妙

还原过程略。

驱动芯片资料:

CS6553产品描述:
CS6553是一款离线式小功率AC/DC开关电源的高精度原边反馈LED恒流驱动电路,内部集成650V高压功率管,适应于85~265Vac全范围输入反激式隔离LED恒流驱动。通过原边控制实现恒流,无需变压器辅助绕组检测和供电,即可实现高精度的LED恒流输出,降低成本。
CS6553内部集成了多重保护功能来加强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包括VDD欠压保护,LED开路/短路保护,CS电阻短路保护,芯片过温保护等,进入保护状态后电路自动重启。

CS6553产品特点:
两绕组原边控制实现恒流;
内部集成650V高压功率MOSFET;
宽电压85Vac~265Vac内实现高精度LED输出电流;
±5% LED输出电流精度;
低静态功耗;
电感电流断续模式;
内置前沿消隐电路(LEB);
输出短路/开路保护;
电流采样电阻短路保护;
电源过压/欠压保护;
过温保护;
封装形式:SOP8:CS6553ABO、CS6553BBO、CS6553BO、CS6553CBO
                     DIP8:CS6553BP

详细资料---
https://www.docin.com/p-1109824556.html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铝箔纸一封
又是一个全新的台灯

网友A:
这种光面漆的都不太好,容易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光面漆的都不太好,容易磨损

跟我家的一样,同一部位断了,原来转轴是不能往下转的,结果一转断了。也是胶水+钉书针……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转轴处太脆了

网友:
这固定,牢靠

网友:
塑料老化发脆了。

网友:
想不到塑料老化速度那么快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锔盆锔碗锔大缸,今天见到锔台灯柱了.

网友:
好手艺!
不知道是塑料材质差了,还是被掰断或摔断的

网友:
手艺活,修修补补又能用了,楼主手挺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