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Cradlepoint MBR800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2-01-23):
能连线上网,一大堆鸡肠文,不知道怎么用。比较少见的路由器,大家看看,还能玩玩么

网友A:
感觉像是某种软路由,居然可以插笔记本内存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某种软路由,居然可以插笔记本内存条。

不像是笔记本内存,倒像是minipci接口。用来外插无线网卡用的。很多外国产的路由器都这样,拆掉无线网卡就是普通路由,插上就是无线路由。

网友:
主控很少见,还有螃蟹芯片,基本上没第三方固件可刷,没啥玩的,就是摸索一下外文吧,原机固件能用就行。

网友C:
这货好像就是dlink的dir-635的那个版本,如果去掉usb接口就是dir-615B版,ubicom的ip5100处理器,带minipci插槽。一般配置就是IP5100的cpu+realtek的交换芯片+Atheros的无线,神奇般的方案,不过也体现当年的dlink的能力。
ubicom处理器以低频多线程高效率出名,最高的好像是IP8000系列,dlink和西部数据的路由器上好像用过,不过在atheros前就被高通收购了。

网友C:
固件形式就是dlink老路由器那操蛋的UI形式,这货就是dlink代工无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像是笔记本内存,倒像是minipci接口。用来外插无线网卡用的。很多外国产的路由器都这样,拆掉无线网卡 ...

是MINIPCI插槽。很早以前的高极路由上都有这个插槽,用来插MINIPCI无线网卡

网友E:
MBR应该是用于做网关用的,可以设定子网络可以访问哪些网站,屏蔽网络关键词,有的还会有挂载硬盘做小型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MINIPCI插槽。很早以前的高极路由上都有这个插槽,用来插MINIPCI无线网卡

以前网件的有个就是插MINIPCI网卡的,好像是834B,十年前用来蹭网

楼主:
引用 网友E:
MBR应该是用于做网关用的,可以设定子网络可以访问哪些网站,屏蔽网络关键词,有的还会有挂载硬盘做小型服 ...

这个就不知道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形式就是dlink老路由器那操蛋的UI形式,这货就是dlink代工无疑了

怪不得那么眼熟,我还有好几个dlink过时路由。DIR512 61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好像就是dlink的dir-635的那个版本,如果去掉usb接口就是dir-615B版,ubicom的ip5100处理器,带minipci ...

不知道了,联网升了一下版本,都是近十年前的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