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怎么判断内存卡的好坏?TF卡也有缓存?

楼主(2022-01-23):
咸鱼收了个小运动相机,配了个256G的内存卡,到手后全程视频开箱的,确认机器没问题就开始测试内存卡容量上了先把内存卡格式化成exFAT格式,复制了一晚上文件,最后搞到了120G左右就没有往下测试了,文件都能读取出来,看来是安全下车了,只是测试时间太耗时了,大概花了三个多小时写入把,因为是低速卡写入只有10MB/秒。
不知道有没老油子有什么快速方法呢?软件检测可靠吗知道有软件检测,但是因为我的所有储存产品都出自京东,所以从来没用过软件检测过储存产品。
另外请教下,TF也有缓存?因为发现个有趣现象,复制中暂停,再开始复制,速度会飙升到好几十兆过一会又慢慢回落,见附图

最后看看这个我不太认识的内存卡牌子,还是台湾出产的呢,只是不知道为何这张标着U3的内存卡速度只有10兆,难道台湾也玩虚标??

最后看我这个去年狗东联名的TF卡速度,标的U1也比这个快啊

网友A:
除了大厂的闪迪、三星、创见、雷克沙,其他这些七七八八名字的都是杂牌卡,共同的特征就是配不上U3的标值速度,这种技术含量等同与“黑胶”U盘,一次封测成型,我是不碰的!

网友:
还有别埋汰台湾了,在深圳电子市场,台湾人就是垃圾王子(迪拜王子),一上来就问:我有50K当归要不要?

网友:
tf卡没缓存,应该是你电脑自动缓存了一部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大厂的闪迪、三星、创见、雷克沙,其他这些七七八八名字的都是杂牌卡,共同的特征就是配不上U3的标值速 ...

现在这些大牌的低端卡质量也很差的,什么沙就是买了个外国牌子,质量差的要命!

网友:
估计是因为算法的问题,那一瞬间写入没那么多文件,只是时间计算上不一样,导致速度突然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些大牌的低端卡质量也很差的,什么沙就是买了个外国牌子,质量差的要命! ...

雷克沙是江波龙旗下的了

网友C:
真实容量120G的TF写入不低于30MB/S,写入10M的可用容量不超过32G,按照常识,这个是扩容卡

网友D:
读取文件前先把卡拔出来重新插,否则你读取的是电脑上的缓存,而不是卡里的数据。256G的卡写入不会这么慢的,应该是扩容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实容量120G的TF写入不低于30MB/S,写入10M的可用容量不超过32G,按照常识,这个是扩容卡 ...

你家的扩容卡能写进去还能读出来?我可是测试了120G容量,后写进去的全部能读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家的扩容卡能写进去还能读出来?我可是测试了120G容量,后写进去的全部能读出来 ...

后120呢,看你这写速最多N18颗粒,甚至B27/N28也有可能,分分钟挂彩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家的扩容卡能写进去还能读出来?我可是测试了120G容量,后写进去的全部能读出来 ...

谁家卡会C10和V30一起印啊...V30代表顺序写入不低于30MB/s,你这写才10MB/s,只要有钱 卡面印刷你想印个1TB V90都行、、还256呢,这玩意当真你就输了,
还有你先搞清楚是你求助 我们教你判断,我教你 你还反驳我,得得得,您自学成材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后120呢,看你这写速最多N18颗粒,甚至B27/N28也有可能,分分钟挂彩

256G的B27能写160+满速看雷克沙1066X那个就是,256的N28写也有20多且N28目前还没有匹配的主控,2705 2703都不支持qlc,建荣215据说支持qlc实际看多数是9T2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家卡会C10和V30一起印啊...V30代表顺序写入不低于30MB/s,你这写才10MB/s,只要有钱 卡面印刷你想印个1 ...

向坛友请教就要被你糊弄了?
速度标准我不是专业人士,懒得给你杠了。给你看看假货东上自营的卡吧,世界级假货大厂闪迪也跟着瞎印了呢

现在造假不易,瞎糊弄也不容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家卡会C10和V30一起印啊...V30代表顺序写入不低于30MB/s,你这写才10MB/s,只要有钱 卡面印刷你想印个1 ...

成不成才还真不是你这样经不起质疑的喷子杠精来判断的,给你看看我几年前花好几倍价格买的假货64G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6G的B27能写160+满速看雷克沙1066X那个就是,256的N28写也有20多且N28目前还没有匹配的主控,2705 2703 ...

黑片黑片…配上辣鸡主控,918+N18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读取文件前先把卡拔出来重新插,否则你读取的是电脑上的缓存,而不是卡里的数据。256G的卡写入不会这么慢的 ...

接受指点,回去开录像,把它装满了再电脑回放,如果有扩容应该可以测试出来了吧?我也纳闷为啥速度这么慢,会不会跟早期的产品有关,这个卡应该是17-18年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受指点,回去开录像,把它装满了再电脑回放,如果有扩容应该可以测试出来了吧?我也纳闷为啥速度这么慢 ...

1718年那就估计是唐哥说的BICS之类的了,不过我迷惑的一点就是9T23/24在3281正片工具上跑圈和实际读写都不错(我做过一个双贴9T23一个双贴9T24,两个盘子都是写入几乎稳定在60M/S,跑圈不卡顿)难道是这个卡主控太拉垮?

楼主:
引用 网友E:
1718年那就估计是唐哥说的BICS之类的了,不过我迷惑的一点就是9T23/24在3281正片工具上跑圈和实际读写都 ...

你们这样说我再测试一下,我也很奇怪这个速度。多年不玩这个咯,大哥指点有啥工具不?扩容卡应该是可以排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这样说我再测试一下,我也很奇怪这个速度。多年不玩这个咯,大哥指点有啥工具不?扩容卡应该是可以排 ...

找个坛子里的跑圈软件(urw或者h2)写上140G,然后不要校验,拔盘重启电脑插上再校验,看看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