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站电池,16串2并,有组电压1.7伏,还能不能用

楼主(2022-01-24):
16串2并,有组电压1.7伏,还能不能用
wechat_upload164295474561ed7ff9c28fe

网友:
要查清楚什么原因导致那一串低电压    要是保护板什么的导致 冲起来还能用  要是充满静置自己掉电的  那一窜就丢了吧

网友:
遇到差不多同样问题,同事一年前买的雅迪电瓶车充电跑不了好久,原来充满能跑能跑50公里以上,现在只能跑几公里,去修车点需要换全部电池,有一点贵。不信任的样子帮忙检测其中一个电池只有8v多,初步判定这一个电池里面闸间损坏,题外话(电池内部是由6个2v电池串联组成,回收旧电池的可以替换极板修复,海鲜市场,深水宝,坑多多等市场换外壳当新的卖,这个是网上买电池便宜的主要原因),其他都是12v多,拆下坏电池用可调电源到10v多用61e+万用表检查电压位数掉得非常快,————分辨率高的万用表体现出来了,同对比好电池位数不掉(还是不被信任),帮忙去熟人找了一个参数差不多的旧电瓶串联,都能充电充到14v以上了。

网友:
板前还是板后?板前就不要救了,废铁,救活的容量也不多。板后可能只是保护板那边问题。要么欠压,要么坏了。

网友:
这本来是返修货,再坏就进垃圾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