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鼎阳示波器SDS1122E+不开机了卡在开机画面求救

楼主(2022-01-24):
买了两年多的鼎阳示波器SDS1122E+今天拿出来使用不开机了,没摔没进水也没受潮就平白无故的卡在开机画面不动了,刚出保4个月就坏了,平时不舍得用开机次数才七十多次,我怀疑是固件引导程序坏了,求问各位大神除了返厂以外怎么办,能不能刷机或者拆机编程器写固件程序,刚才我把原厂封条破坏了拆机看了没有发现异常,里面主板有个绿色指示灯一直闪烁。没出保修期的时候也不坏,刚出保就开不了机

网友:
那不应该先检查一下电源供电吗?指示灯闪是不是电源打隔?

网友:
这寿命设计可以,刚好卡在保质期外

网友:
这和电脑卡在开机界面是一样的,自己认真检查一下就知道问题在那儿了。

网友:
估计是掉固件了,找售后要个固件看会不会给吧

网友:
固件为什么会掉?》写在芯片里的,它怎么会掉?掉的原理是啥》\?

楼主:
机器已经好了,感谢售后给我传过来的固件程序,重新U盘刷机了,现在开机次数都变成1次了

楼主:
开机次数从头开始了

网友A:
建议寄回,鼎阳服务还行,厂家自己搞定,不过放假来了,节后吧!公司有很多鼎阳示波器很少看到出问题的,你运气太好了吧,可以买彩票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寄回,鼎阳服务还行,厂家自己搞定,不过放假来了,节后吧!公司有很多鼎阳示波器很少看到出问题的,你 ...

自己已经搞定了

网友B:
不错,楼主又省了一笔

怎么看开机次数?

网友:
不错嘛,厉害
单位的手持鼎阳示波器寄回厂家了,厂家找不到方法搞定,年后能不能寄回还是未知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楼主又省了一笔

怎么看开机次数?

菜单点开看系统信息就能看到版本信息和开机次数了

网友:
能否分享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已经好了,感谢售后给我传过来的固件程序,重新U盘刷机了,现在开机次数都变成1次了 ...

好东西要分享,厂家服务也不错。

网友(2022-02-28):
我也买了个也一样的示波器, 已经给刷成1152了,记号一下以后可能用的着

网友(2022-06-13):
引用 楼主:
菜单点开看系统信息就能看到版本信息和开机次数了

楼主,请问开机不了,怎么刷机

网友(2022-09-24):
具体怎样刷机的

网友C:
能出来开机界面,说明闪存内的引导区能正常工作。就可以使用U盘重刷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出来开机界面,说明闪存内的引导区能正常工作。就可以使用U盘重刷固件。 ...

兄弟,关键是出现开机卡界面这个情况的时候,按键都不能用,进不了升级菜单,您是进入菜单升级的还是有什么强制升级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