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上l85结果闪存id显示不正确,求解

楼主(2022-01-24):
之前有几个l85的mlc,mt29f128g,之前上过903和3267,后来掉盘,就拆下来上别的3267板子,因为之前的板子的焊盘被我拖掉了

就这个
但是按照之前的贴法,r6双贴1ce,r43对3.3后,识别出的id竟然和以前不同,量产工具也说id不存在,问题是我之前开过啊。
因为双贴后,两个id都这样,应该不是焊接问题
后来我查了下,是1.8的,但之前我3.3也ok啊,然后我跳了1.8,问题没解决
sb8拆下也没变化,3268的sb8是对应的镁光3d颗粒,这里有没有也应该无所谓吧?
还有那个3d对应的三脚元件,之前我也没拆,难道是因为它么?昨晚整到下半夜实在整不动了,有没有大佬给我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上3281啊,有4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3281啊,有4K

主要我现在准备退坑,所以打算把手里的板子都用掉,正好从3267开始

网友B:
主控烙铁补焊或者加焊油热风枪加热。板子擦干净了才上镜。

网友:
建议拆了重新焊接试一下
这也 太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烙铁补焊或者加焊油热风枪加热。板子擦干净了才上镜。

开不好哪有心情擦干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不好哪有心情擦干净啊

擦不干净看着闹心更影响心情,我每次都是先清洁干净,然后才开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不好哪有心情擦干净啊

其实比较在意为什么会这么脏。热风枪加热完应该挺干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比较在意为什么会这么脏。热风枪加热完应该挺干净的。

必须是焊油啊

网友:
焊油也打算用完吗

网友C:
焊油太多了,而且杂质太多万一导电就over了,我也早就退坑了,只保留100个3281,50个3267 50个903,写保护的记不清了,都是空板子,随时用随时贴,其他的都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油太多了,而且杂质太多万一导电就over了,我也早就退坑了,只保留100个3281,50个3267 50个903,写保护 ...

对,我买的这些焊油确实杂质很多,之前我说我的焊油导电烧坏颗粒还有人不信

网友D:
问题是ID变成什么了?估计颗粒又干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ID变成什么了?估计颗粒又干爆了

ID从第三位开始变了,我换了个板子好的,应该是买的那批便宜3267板子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ID从第三位开始变了,我换了个板子好的,应该是买的那批便宜3267板子有问题 ...

大概率主控虚焊,主控补焊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主控虚焊,主控补焊没?

有时间补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