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纸书] 请问下这个汉王电纸书墨水屏显示一半黑色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1-24):
我的这个汉王电纸书去年11月份还能正常显示  到了冬季气温零度时候这个电纸书墨水屏显示就如图所示了关机就显示一半黑色  开机也是这样  这种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你这明显是屏幕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明显是屏幕碎了

没有摔过   某天看电子书正在使用时就变成这样了一半黑色  关机重新开机也是这样状态  是不是温度对这个墨水屏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摔过   某天看电子书正在使用时就变成这样了一半黑色  关机重新开机也是这样状态  是不是温度对这个 ...

温差太大,自然裂了吧。

网友B:
屏碎了,受力点在按键5、6处

网友:
买个2手的换屏幕吧,这玩意我修过好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碎了,受力点在按键5、6处

这个屏没有摔过  冬季某天正常看电子书时  这个就变成这样了  我这最低气温都在零下  是不是温度问题

网友:
屏裂了,不是没摔过就不会。不排除冷热不均导致或者无意中受外力。

网友:
没人说你摔过呀这明显是屏幕裂了,这东西好多种情况,温差大了也会自爆。。稍微压一下他也自爆,压伤了没爆,他也显示不出来。

网友:
应该是屏幕内伤

网友:
墨水蒸发干了。如同钢笔不经常使用,写不出字来了。

网友:
明显是屏破了~~

网友:
已经碎过3个了,这种老墨水屏的机子,屏幕脆弱的很,手轻轻一压就碎屏。基本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你这屏幕挂掉了

网友:
这个屏幕分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上半部很明显坏掉了。以前有本书也是同样情况。

网友:
背板碎了,我有个亚马逊电纸书也这样,自认为没压没碰,第二天就这样了,拆开一看屏后面碎了,正面一点也看不出。

网友:
明显是屏碎了。

网友:
我也觉得可能是热胀冷缩墨水屏自己裂开了。也遇到过差不多的问题,牌子也是汉王,那台电纸书放车里闷了一个下午,刚拿进空调房没多久就GG了,最后还是收了论坛里一个人的坏壳机才修好的

网友:
屏幕裂了!搜索下是不是别人也是一样的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