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电动自行车,那个电池可以手提出来,如何测量参数?

楼主(2022-01-24):
买了个这种电动自行车,我要用什么东西测量它电池的容量和其它参数??

网友:
我要用什么东西测量它电池的容量和其它参数??

厂家的说明书。

网友A:
库仑计表+电热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仑计表+电热丝。

搜了一下,要140-200多元一个。还要接线。感觉很复杂难用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下,要140-200多元一个。还要接线。感觉很复杂难用的样子

或者炬为这个,动态精度比库仑计精度差。

楼主:
电视空调都在网上买,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炬为这个,动态精度比库仑计精度差。

楼上的方法的确很复杂难用
这个简单易用的样子可以试试,楼主骑电动自行车在它上面跑,可以大致测量电池的容量和其它参数

网友:
买个库仑计设置好电池容量然后骑行计算,其实接线并不难。串到回路里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炬为这个,动态精度比库仑计精度差。

我就是用这个,当年好像29买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出去溜一圈,然后就是买仪器测试。自己选吧

网友:
我是完全拆开,看电池标示,在称重量,通过计算得出来的,18ah48v的电池

网友:
一般0.5安时可以跑1公里,看你能跑多少公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