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块多肉板

楼主(2022-01-24):
看看肉量怎么样

电位器

这是什么,似乎是整流桥

3dk

3cg

这是金蛋吗

这是什么,电容?

老电解,才1uf
RH2046模拟电路板?是什么东西上的板子呢、

大黄袍和小红袍

好多的肉啊,是谁把二师兄杀了

这个小方块也是电阻

电阻精度基本都是万一的,哈哈,总算得到这么高精度的电阻了
可以测试万用表电阻档了,就是不知温漂多大

阻值也是相当的哇塞的

拆,大约得到20个电阻吧

网友:
赶紧用相框裱起来,很有纪念意义

网友:
十圈电位器真不错。

网友:
留着当备件不错,老元件质量好啊

网友A:
敢问下,这种几十年前的精密电阻,到今天阻值和标称一致吗,真的可以用来校表?

网友:
果然是肉多多,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问下,这种几十年前的精密电阻,到今天阻值和标称一致吗,真的可以用来校表? ...

哈哈,注意看我的下几个帖子,有测试的啊

网友:
肉很多啊
用芯片底座,方便拔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注意看我的下几个帖子,有测试的啊

这种电阻看起来既不是碳膜也不是金属膜,类似于涤纶电容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阻看起来既不是碳膜也不是金属膜,类似于涤纶电容的结构?

这是电阻丝绕制的电阻,外壳是环氧树脂封闭的

网友:
不错啊捡漏了吧
可惜这个多肉不会长出小多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电阻丝绕制的电阻,外壳是环氧树脂封闭的

哦,那应该阻值稳定
学习了,谢谢

网友B:
那几个RX70需要六位半表标定才有意义吧。
正常温漂应该个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RX70需要六位半表标定才有意义吧。
正常温漂应该个位数。

温漂应该几十PPm吧,当然,也有小的能达到几个ppm

网友:
这肉老了些,还咬得动吗?

网友:
80年代的电视伴音板,看着那四个旋钮,是国产的熊猫黑白电视拆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电阻丝绕制的电阻,外壳是环氧树脂封闭的

RX70一般是卡玛丝(镍锰合金)

网友C:
小时候也拆了个类似的木头壳子的收音机
里面也是这种高端的阻容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鸡毛掸子还有别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时候也拆了个类似的木头壳子的收音机
里面也是这种高端的阻容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鸡毛掸子还有别的用途 ...

哈哈,鸡毛掸子炒多肉,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鸡毛掸子炒多肉,香吗?

人生中有记忆的第一次趴着睡觉